最近有个项目是用电池供电的.430在低压方面时钟.如何处理???

楼主(2014-09-14):
如果工作电压低于2.2V ...时钟是不是要调低?>是自动的吗?

或者我们一开始就设置成6M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A:
这个是让其进入低功耗模式的就可以的啊,工作电压的话我看还是选用3V的吧。

网友B:
如果速度足够的话,一开始就设为6M是最方便的。

网友C:
有些msp430有SVS,可以对工作电压进行监控,然后msp430可以根据监控结果改变运行频率或进行其他操作

网友A:
涉及到低功耗的设计的,注意外围电路的设计的,尽量做到减少功耗的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msp430有SVS,可以对工作电压进行监控,然后msp430可以根据监控结果改变运行频率或进行其他操作 ...

版主,我看MSP430X2XX用户手册这么说的。The SVS is used to monitor the AVCC supply voltage or an external voltage. The SVS can be configured to set a flag or generate a POR reset when the supply voltage or external voltage drops below a user-selected threshold.  没有提改变运行频率的操作啊?

网友D:
我认为不是自动的,是需要根据自己的应用电压自己确定支持的频率,不能高于其支持的最大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版主,我看MSP430X2XX用户手册这么说的。The SVS is used to monitor the AVCC supply voltage or an ext ...

不是自动改变频率,我在4楼也没说自动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到低功耗的设计的,注意外围电路的设计的,尽量做到减少功耗的设计。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自动改变频率,我在4楼也没说自动改变

因为我的产品是做7号电池供电的..我希望他能够在1.8到3V都能工作...我应该如何设置呢?
直接设置在6M可以吗,这样可以保证全满程电压正常工作吗??
整个工作主要的就是做温度的AD测试..可能一秒测试一,两个值做比较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产品是做7号电池供电的..我希望他能够在1.8到3V都能工作...我应该如何设置呢?
直接设置在6M可以 ...

可以。看样子你的应用没有必要使用更高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样子你的应用没有必要使用更高的频率

是的..主要就是AD检测一个温度...驱动一个电机动作一下..大概一两秒...然后可能有LED闪之类的..
没有别的要求...所以希望电池能尽量用得久一些

网友E:
按照说明去做不会错的

网友F:
若要追求低功耗的话,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主频频率放低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样子你的应用没有必要使用更高的频率

版主前辈,您好!
最近学习430...觉得有点烦...现在有看一些学习视频...用的是IAR...但是我下载了一个..是6.1的....安装后不能正常使用..
您有软件吗?能不能给我一个?
我的邮箱pywmiss@163.com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前辈,您好!
最近学习430...觉得有点烦...现在有看一些学习视频...用的是IAR...但是我下载了一个..是6 ...

:L我很少用iar。
我网盘里只有5.2版本的http://pan.baidu.com/s/1gd3mAK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少用iar。
我网盘里只有5.2版本的http://pan.baidu.com/s/1gd3mAKN

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