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 OTG的VCP 通讯失败

楼主(2014-09-14):
刚收到GD32F107的demo板,把stm官网最新的stm32_f105-07_f2_f4_usb-host-device_lib的VCP例程下进去,驱动都能正常安装,PD5与PD6对接,超级终端始终无数据,忘大家指点一下,小弟实在太菜。

网友A:
直接下进去肯定是不可以使用的,GD与STM32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区别的

网友A:
给你一个GD32 OTG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GD32 OTG的例子

不是说GD跟STM32只是处理速度上的区别,再就是内核版本不一样的吗,外设寄存器什么的都差不多,为啥还要改动程序呀。
不过还是先谢谢兄台,试试,有问题,再请教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GD32 OTG的例子

亲,有没有基于GD32 107 VCP的例程可供参考的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有没有基于GD32 107 VCP的例程可供参考的呀,谢谢。

你在论坛上搜索下,我见有人发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