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串口转换器急待创新

楼主(2014-09-14):
   我所了解的USB串口转换最早的研究来自于一个清华的硕士研究生的业余研究,当时他总是埋怨导师太老了无法指导他。他用ST单片机加上一个PHILIPS的USB接口芯片来实现,把样品给了我一套,性能让人失望,最终未能市场化。最早的专业的USB-串口芯片是台湾的Prolific,早期型号是PL2301,现在已经改进到PL2303.奇怪的是,这家公司再新的型号都叫PL2303了,仅仅是变化后缀而已,不同的后缀的芯片性能差别很大。英国的芯片厂家FTDI后来推出了兼容PL2303的芯片FT232,主要改进是减少了外部晶振,增加了RS-485发送控制信号,引脚完全兼容。后来美国的Silicon Lab公司也推出了USB串口芯片,也省去了晶振,主要进步是尺寸大大减小以至于几乎无法用手工焊接,所以这个芯片的主要市场是批量生产的设备(比如相机),而不受电子爱好者们的欢迎。来自中国江苏的WinChip公司也推出了CH系列USB串口芯片,唯一的特点就是便宜了。要说便宜,PL2303现在已经有在北京某公司进行国产化生产了,价格已经很便宜了。所有以上芯片都要安装驱动程序,而且同样的型号PL2303会有不同的驱动程序,这个比较混乱,比如PL2303分不同后缀,不同生产年份,不同厂家(台湾研制生产?大陆研制生产?台湾研制生产大陆组装?),不同的Windows版本(32位?64位?XP? WIN7? WIN8?)。现在已经有厂家推出无驱的USB串口转换器,这个应该是发展方向。

网友A:
这种专业工具,有无驱动并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专业工具,有无驱动并不重要

U盘 USB摄像头 因为无驱 才会大量运用,USB串口进化到无驱有何不好?

网友B:
无驱的USB串口转换器 : 能告诉哪款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驱的USB串口转换器 : 能告诉哪款芯片吗?

USB232ET2    USB232ET-XP

网友B(2014-10-15):
十分感谢,好像资料查不到啊:)

网友B:
查到了一点资料,好像是通过cdc serial驱动实现的

楼主:
支持任意波特率也是一种创新途径:
     一般的USB串口转换器支持的波特率为标准值300、600、1200、2400、4800、9600、14400、19200、28800、38400、57600、115200、230400。USB串口的特殊波特率通信是指300到230400之间但是不同于以上数字的任意波特率的串口通信.由于这些波特率是非标的,所以从硬件到软件都有特殊要求和方法才可以实现。

楼主:
  要实现USB串口的特殊波特率的通信,必须满足2个条件:1、USB-串口转换器本身支持特殊波特率;2、必须有支持特殊波特率的通信软件,而且带源代码。另外如果软件只有应用程序(EXE可执行文件),那也就只能够进行通信的演示,因为所有的接收与发送数据都必须位于应用程序的界面内,无法提供给用户。如果用户要将这些接收或者发送的数据嵌入到用户自己的程序中,那么就必须有支持特殊波特率的通信软件的源代码。

楼主:
USB232ET提供一个USB2.0口,一个隔离的RS232/RS485/RS422串口,一个可以对外提供5V供电的插座等。光电隔离USB/串口转换器支持串口波特率范围300-230400bps的任意值,RS-232、RS-485、RS-422通用,可以虚拟成为本地COM串口(COM1-COM256)、配套提供通信源代码。接计算机时,USB232ET需要安装驱动程序。USB232ET支持Windows 8/7/XP/Vista/ME、Linux/Android等操作系统。

网友C(2014-11-18):
引用 楼主:
USB232ET提供一个USB2.0口,一个隔离的RS232/RS485/RS422串口,一个可以对外提供5V供电的插座等。光电隔离U ...

你好,请问有没有usb转串口的芯片速度可以达到1Mbps左右的

网友D:
所谓的免驱动,并不是不需要驱动,而是使用Windws内置的标准驱动
适用于USB转串口的是CDC类驱动

网友E(2014-12-20):
FT232就能支持1M波特率的

网友F:
听大神讲知识!

网友G(2015-04-23):
所有不是自定义设备,都不需要驱动,usb转串口,如果使用cdc类,只需提供inf文件!

网友H:
沁恒的不错啊,这类东西还要驱动?都是按照usb协议做的吧。

网友I:
有没有手机usb与单片机通信的样例

网友J(2015-06-10):
ISP1507A1HNTM  QFN-32 USB2.0的IC有需要的+我QQ:823569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