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红色所示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4-09-14):
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会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这应该不是二极管  是个TVS

抑制尖峰的

查查无聊  或者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不是二极管  是个TVS

抑制尖峰的

谢谢大神,应该是这个作用,以后还得多多请教你们啊。

网友C:
给c101放电用?

网友C:
给C101放电用?

网友D:
这明显是TVS电源输入保护用的

楼主:
电阻R114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R114是什么作用啊?

简单的说  就是个延时

放在系统里头,可能与其他相关的系统构成时序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说  就是个延时

放在系统里头,可能与其他相关的系统构成时序电路 ...

不是滤波限流吗?

网友F:
你要确定实物是什么?是稳压管还是TVS管?作用就很明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滤波限流吗?

有这个可能

不过电容很小

网友G:
这个应该是个稳压管,防止电流过大的。

网友H:
同意LZ保护用的

网友I:
应该是TVS管吧,下面的问题应该是低通滤波器,在adc中有个抗混叠滤波器

网友J:
应该是个输入保护,防止瞬间的高电压损坏后面的电路

网友K:
TVS管,主要作用之一是防静电,当TVS管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极高的速度(最高达1*10-12秒)使其阻抗骤然降低,同时吸收一个大电流,将其两端间的电压箝位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确保后面的电路元件免受瞬态高能量的冲击而损坏。

网友L:
保护IO口的

网友M:
端口的EMC及防护设计准则:先防护后滤波,防护一般指浪涌和静电。

网友N(2014-10-16):
图中应该是TVS管,输入端电压12V/24V,后端的电容不需要这么大,50V耐压足矣。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阻R114是什么作用啊?

R114就是限流作用的,而且你的C120有些偏大,一般在R114左边放置一个0.1uF的,右端放置一个0.001的作为滤波作用,最左边两个电阻作为分压使用。以后设计这种分压电路需要注意采样最大电压不要超过AD采样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O:
R114就是限流作用的,而且你的C120有些偏大,一般在R114左边放置一个0.1uF的,右端放置一个0.001的作为滤 ...

谢谢你的指导,那电容的容值是怎么确定的呢?依据什么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那电容的容值是怎么确定的呢?依据什么啊?

一般都是小信号的滤波是用的,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根据电容自谐振频率来确定电容的容值,网上能搜到;还有需要注意的是,电容电感类的在超过一定频率后就不再呈现自身的特性了,所以需要关注其分布电感、分布电动;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积累的,别人提点,自己一点扩面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般都是小信号的滤波是用的,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根据电容自谐振频率来确定电容的容值,网上能搜到;还 ...

非常感谢。

网友O: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客气

网友P:
二极管是输入保护用

网友Q:
应该是TVS管

网友R(2014-11-18):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个输入保护,防止瞬间的高电压损坏后面的电路

瞬态抑制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