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4-09-14):
需要一个工作在3VDC的霍尔器件,有木有推荐的,谢谢!
在淘宝上看到一个霍尔模块,用的A3144E,上面写的工作电压在3——5.5V,但是查数据手册它的最低工作电压在4.5V。有没有用过的,3V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你这里的A3144E是Allegro的的吧?我没用过,不过厂家规格书已经说明了4.5V以上,还问3V能否正常工作还有意义吗?
    Magntek的MT1101最低工作电压为为2.8V,你都没听提供其它信息,磁性方面参数是否合适你的要求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A3144E是Allegro的的吧?我没用过,不过厂家规格书已经说明了4.5V以上,还问3V能否正常工作还 ...

谢谢,呵呵。我后面部分copy的淘宝上的模块,用比较器和电位器可以调节灵敏度。所以磁性应该能满足吧。

刚看了下,淘宝上都没有买的。在magntek官网上看了是有这个料,就是不好买。在官网上看了,貌似可以申请样品,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呵呵。我后面部分copy的淘宝上的模块,用比较器和电位器可以调节灵敏度。所以磁性应该能满足吧 ...

1. 首先你能不能说清楚是集成IC还是模块,我理解模块是多个元件组成的电路(一般含PCB)。
2. 是否是Allegro的?淘宝的上那么多A3144E的很多又没有说明品牌。
3. 不理解你如何用比较器和电位器调节灵敏度,我所理解的Allegro A3144E是只有三个引脚没有输入引脚,输出开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