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何发送32位有符号数?

楼主(2014-09-14):
我想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发送一个有符号的32位数,需要注意什么么?如何处理符号呢?串口可以发送有符号数么?

网友A:
拆成分成四个字节,收到后再组合。

网友B:
转成4字节发送

网友C: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成分成四个字节,收到后再组合。

我知道要拆分成四个字节,请问这四个字节要定义成有符号数么?转化成有符号数好像会出错的哦。因为每个有符号数的范围都是-128----127,我之前串口发送的数据都是无符号数的

网友A:
四个字节定义成无符号数,收到后转化成32位有符号数。
比如0XAAAA5555,拆成0xaa,0xaa,0x55,0x55,
接收端收到后,组合成0xaaaa5555

网友D:
USART的硬件电路只负责把发送寄存器里面的8个位发出去,不会去管它最高位是不是符号位。
在接收端,你要心中有数,收到的是有符号数,要特殊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E:
去参照成熟的协议,别自己整些稀奇玩意

网友F:
双方协议好就行了

网友G:
6楼正解,发送的时候定义成无符号的,收到后,在最高位上再加上符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