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taxial junction n_channel field effect transistor是什么类型JFET

楼主(2014-09-14):
epitaxial junction n_channel field effect transistor是增强型JFET么?还是耗尽型啊?

网友A:
我查到的:
1)epitaxial junction是一种生产半导体产品的工艺,不光在mosfet,家一些高频以前上也有用到;
2)我没有查到  外延结 和mosfet是增强型还是耗尽型的直接关系
   我个人感觉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到的:
1)epitaxial junction是一种生产半导体产品的工艺,不光在mosfet,家一些高频以前上也有用到; ...

附件是数据手册,里面VGS(Off)是2-10V,一般耗尽型的应该是负的,我在网上查的资料显示增强型的JFET也有,只是比较少,在一些书上说JFET好像只有耗尽型的。手册中的管子用来构成差分放大的

网友B:
J型只可能是耗尽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是数据手册,里面VGS(Off)是2-10V,一般耗尽型的应该是负的,我在网上查的资料显示增强型的JFET也 ...

射频  线性放大

IRF,英飞凌应该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型只可能是耗尽型

对于结型场效应晶体管(JFET),最常见到的是耗尽型JFET(D-JFET),即在0栅偏压时就存在有沟道 的JFET;一般,不使用增强型JFET(E-JFET)——在0栅偏压时不存在沟道 的JFET。这主要是由于长沟道E-JFET在使用时较难以产生出导电的沟道、从而导通性能不好的缘故。不过,由于高速、低功耗电路中应用的需要,有时也需要采用E-JFET。

http://baike.baidu.com/view/2851690.htm?from_id=6577845&type=syn&fromtitle=JFET&fr=aladdin

网友B:
看来老朽真该隐退了

网友C(点评):
·····没人能比得上搜索引擎的。

网友D:
理论上有可能,栅级掺杂足够高,沟道足够窄,零偏就能夹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老朽真该隐退了

呵呵

现学现卖,就是不确定对还是不对

好多东西其实都是看过的,但是真是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