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串口通信之minicom

楼主(2014-09-14):
以后转战Linux系统,先分享串口的使用!!:lol

Ubuntu默认已安装minicom,可以直接使用!
总结的一些常用的minicom的使用方法!

运行:sudo minicom -D /dev/ttySUB0
设置:sudo minicom -s
命令帮助—“Ctrl+A”后按“Z”
清屏    --“Ctrl+A”后按“C”
设置    --“Ctrl+A”后按“O”
发送文件--“Ctrl+A”后按“S”
退出    --“Ctrl+A”后按“Q”
自动卷屏 --“Ctrl+A”后按 Q

默认情况下minicom是不接受键盘输入的,如果要接受键盘输入要修改一下选项:
1.不能使用键盘输入:将设置中的 Serial port setup -> Hardware Flow Control 选项设置为"no"
2. Serial portsetup -->Software Flow Control :Yes(改不改,问题不大)
3.检查minicom的选项,发现有个Screen and keyboard -> LocalEcho 会造成输入字符重复,改为"no"

附上BeagleBone系统的下载网站
官方的:http://beagleboard.org/latest-images
ARMhf的:http://www.armhf.com/download/  (能下Ubuntu)

网友A:
引用 楼主:
@zhangmangui

宵代码啊    带上我一起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宵代码啊    带上我一起搞吧

我可收不起你这个徒弟,你跟小i吧,他在招徒弟呢!

网友B:
代码 我也要搞Linux

网友C:
第三项我之前也遇到过 老回显我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 我也要搞Linux

那就搞啊,我又没拦着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银

今晚上怎么见谁谁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