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源串入干扰,急死了,各种办法不能解决

楼主(2014-09-14):
做了一个产品,最近无意中发现,只要设备的电源和电动车的充电器插在一个插座上,设备的就从电源上串入干扰,用示波器观测到2V左右的频率很高的毛刺,毛刺周期性的一串由大到小。在设备的220V电源输入端加了EMI无效,然后换成三级EMI还是没有改善。设备上情况是220V电源——>EMI——>开关电源——>7805,现在是从开关电源的输出就有上述的毛刺,尝试加入各规格的旁路电容,都不能去除。导致电路板工作不正常,请问这种干扰应该如何排除,急,请大家指教,感谢!!

楼主:
所用的开关电源就是比较常见220V转DC的,开关电源样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A:
电路图发上来

网友B:
可能是电动车的充电器的干扰

楼主:
就是电动车充电器串入的干扰
现在是从开关电源的输出就是干扰了,电源进板子前就有干扰。一会拍两张照片

楼主:
这个是示波器看到干扰,手机拍的看的不是太清楚
下面是没有干扰时的示波器图像

网友C:
可以试试充电器输入加EMI,开关电源输出加大滤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电动车充电器串入的干扰
现在是从开关电源的输出就是干扰了,电源进板子前就有干扰。一会拍两张照片 ...

那最好换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去掉干扰源。

网友D:
建议从两方面解决:
1换一个好一些的电动车充电器,减少外部电磁干扰侵入;
2改进你开发的设备的EMI滤波器,提升抵抗外部信号干扰的能力。

网友E:
这是选择不得法,从插座带来的基本是传导干扰,分共模和差模干扰。低价电动车充电器一般X电容共模电感都没有。示波器都能明显看到的一般是差模干扰,需要增加X电容值,线路加差模电感,同时差模干扰在一定情况下会转为共模,共模电感也需增加或改磁芯材料。市面销售的滤波器是通货,它的参数只对某个功率段有用,不同功率段对滤波器电感,电容要求全不相同,最好你告知你设备功率和购买的滤波器电感电容参数,才好解决问题

网友F:
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很牛X,不敢用……

网友G:
共模电感有用不?

网友H:
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充电器产生的EMI辐射过去的干扰,你做屏蔽处理,看下可行不。

网友I(2016-07-10):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也是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干扰系统,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加屏蔽,在直流输出串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