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干扰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4-09-14):
做了一个产品,最近无意中发现,只要设备的电源和电动车的充电器插在一个插座上,设备的就从电源上串入干扰,用示波器观测到2V左右的频率很高的毛刺,毛刺周期性的一串由小到大。在设备的输入端加了EMI无效,然后换成三级EMI还是没有改善。设备上情况是220V电源——>EMI——>开关电源——>7805,现在是从开关电源的输出就有上述的毛刺,尝试加入各规格的旁路电容,都不能去除。单片机板子上有一个AD9850做的正弦波,在没有干扰的(没插充电器)情况下输出波型很干净,没有毛刺也没有相位抖动,串入干扰后(插上充电器)用示波器看波形表现为相位在90度内抖动,但是主波形频率和相位能分辨。另外AD采样精度也受到很大影响。请问这种干扰应该如何排除,急,请大家指教,感谢!!

楼主:
有时232和485的通讯也不正常,重新上电后可以正常,急死了。再搞不好就要失业了

楼主:
设备所有的开关电源应该是隔离的,不知道为什么还会串入干扰呢,开关电源就是这种

网友A:
严格的说  所有的电源 都是不隔离的。。。

寄生无处不在

楼主:
有解决方案吗?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B:
电源加入去耦电感,在敏感点加入电容,

楼主:
PCB已经做好了,上面没有设计电感安装孔,想通过电容去耦,试了一个下午基本上没太大效果

网友C:
加点电感,差共模都加,电感量加大点,你这个干扰有点强

网友D:
话说这个可是学习的好机会,围观

网友E:
你的EMI是怎么加的

网友F:
可怜的,周日还在解问题,参考下9楼?

网友G:
用示波器观测到2V左右的频率很高的毛刺
   保证示波器看到的是真实情况?许多人用示波器都特别迷信这工具。在自己操作不熟练的情况下。这玩意也会骗人

楼主:
EMI是加在在电源的入口处,220V选经过EMI然后再给开关电源供电的。就是有五根线铁壳的那种EMI滤波器,三根线的一端接火线、零线和地(地与铁壳连通),另一端两根线做为输出接开关电源火线和零线。我以前主要是写程序,现在第一次硬件软件一起做,做一个完整的产品。就遇到这事了,在搞不好没办法交待了

楼主:
现在想法是在EMI后面或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的地方能加上一块小背包板,通过9楼的方法能不能行

楼主:
示波器看到的,应该是真的。这个可以肯定
现在没有合适的电感,准备买一些电感试验,但是不知道,应该什么规格。
PCB都做好,也焊好很多了,以前测试时没发现这样的问题,现安装空间也受限制,我是应该对220V的电源处加滤波还是在开关电源输出加滤波效果比较好呢?
这个是示波器看到干扰,手机拍的看的不是太清楚(示波器打在10微秒档)
下面是没有干扰时的示波器图像

网友G:
示波器尝试用隔离变压器试验下;
目测这干扰素高频谐波噪声。排除仪器测量误差

楼主:
我也感觉是高频谐波,在EMI前面加个220V 1:1的变压器能隔离这种干扰吗?手上没有买个试试

网友H:
电瓶车充电器不合格,换掉就好。有时候要换个思路。

网友I:
滤电源噪声,只换电容效果不大,(建议换ESR小的陶瓷电容试试)。应该配合功率电感使用。比如派性滤波,效果应该是有的

网友J(2016-07-10):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电动车充电器的干扰真的是很厉害。

网友K:
干扰挺大的,应在各级电源用TVS限制下,特别在RST加强滤波和限压,上拉或下拉。

网友L:
加EMI滤波器之前,需要先搞清楚干扰的频谱吧? 输入干扰的频段是多少?幅度是多少?然后再考虑选择多少频段范围,多少插入损耗的EMI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