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驱动装不上,设备管理器中显示unknown device

楼主(2014-09-14):
(无正文)

网友A:
设备管理器->右键点击自己的电脑名字,选中添加过时硬件,照流程安装这个驱动,不知是否可行呢?

网友B:
你先用cypress缺省的VID/PID,看看是否能过;如果可以,说明你的INF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右键点击自己的电脑名字,选中添加过时硬件,照流程安装这个驱动,不知是否可行呢? ...

我试过,装不上,请问还有其他什么办法没

网友C:
芯片内固件 和 inf文件的  vid 和pid都要改 成匹配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cypress缺省的VID/PID,看看是否能过;如果可以,说明你的INF写的有问题。 ...

您好,我换了台电脑,更新驱动时改从磁盘安装现在设备的名称改了,但是有个感叹号,是驱动没有绑定安装吗?我用Cypress开发套件自带的驱动可以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内固件 和 inf文件的  vid 和pid都要改 成匹配的才行

谢谢您的回答,芯片内我还没有下载固件,现在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上随意修改设备名称,不过,有感叹号,好像是驱动没装上,现在是不是要修改inf?该怎样安装,我想用Cypress自己的驱动cyusb.sys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右键点击自己的电脑名字,选中添加过时硬件,照流程安装这个驱动,不知是否可行呢? ...

设备的名称改掉了,但是有感叹号,驱动好像没有装上,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芯片内我还没有下载固件,现在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上随意修改设备名称,不过,有感叹号,好像 ...

没下载固件你干毛呢!

网友A:
表示没法帮到你,驱动还是按照模板来做比较好

楼主:
貌似懂了,我应该要做一个固件下载驱动和,通用设备驱动,用再修改inf文件。

网友D(2015-04-27):
楼主,你好,我出现和你一样问题,想问问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