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有2个串口吗?

楼主(2014-09-14):
从手册上看STM32F030F4P6好像是有2个串口(A9(TX),A10(RX)一个,A2(TX),A3(RX)),但是手册上写的感觉好乱,比如PA2功能说明是 USART1-TX(2),USART2_TX(3),这个是应该怎么使用呢?特向知道的朋友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A:
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端口复用引脚;

网友A:
后面备注都不看的吧?
串口2,只有X6和X4有;
你用的F4,那串口2有的,串口3没有,加上串口1刚好2个串口;

网友B:
这张表格上不是很清楚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备注都不看的吧?
串口2,只有X6和X4有;
你用的F4,那串口2有的,串口3没有,加上串口1刚好2个串口; ...

。。。。。

楼主:
谢谢回复的朋友。感觉这个手册好乱,后面的括号把人搞得晕头转向的。

网友C:
那是备注或者注释……LZ阅读理解能力太差了,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P

网友D(2015-04-14):
引用 网友A:
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端口复用引脚;

PA9=USART1_TX,PA10=USART1_RX为默认串口;
PA2=USART1_TX,PA3=USART1_RX为复用,但是怎么判断出是复用呢?与PA9,PA10的串口描述只是差一个注释,注释2也没有明确说是复用?是不是还有其它说明?

网友A:
默认都是普通的IO,你不去配置的话;

网友A:
复用引脚,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多几句而已;
其它一样的;

不熟悉的话,可以ST CUBE软件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E:
默认都是普通的IO,你不去配置的话

网友F:
上电复位后除了SWL两个管脚是设置为AF模式外,其他都是IO模式。对于串口1来说如果你设置GPIO2,3的AF为串口 1的话。就映射在A2,A3管脚上。如果你设置A9A10 的AF为串口1,就映射在A9 A10这两个管脚上。我是用IIC时候发现冲突了,就把串口1映射在A2A3上面了。我觉得映射比复用更为确切点。至于同时设置AF为串口模式我就没试过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后面备注都不看的吧?
串口2,只有X6和X4有;
你用的F4,那串口2有的,串口3没有,加上串口1刚好2个串口; ...

注释3不是只有X8有2吗?

网友H:
像这种情况一般datasheet有会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I(2015-08-19):
有没有中文版的?英文看不懂

网友J:
只有一个串口

网友:
需要寄存器配置

网友K:
上电复位后除了SWL两个管脚是设置为AF模式外,其他都是IO模式

网友L(2015-11-25):
只有一个串口吗,@mmuuss586   这个人也是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只有一个串口吗,@mmuuss586   这个人也是醉了......................

F4P6只有一个,其它后缀的有2个串口;

网友M:
手册还是要花点心思去研究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