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_ECAP使用

楼主(2014-09-14):
   项目要求对工频电压进行过零检测,而为了防止出现误差,应该检测两次过零点的时间间隔是不是大于一定值,因此需要测量两次捕捉的相对时间。
进行两次检测,第一次检测到信号就复位计数器,第二次检测到的结果就是需要的相对时间,可直接使用。
        IER |= M_INT4;

   // Initialize eCAP1/2/3
        InitECap1Gpio();

        ECap1Regs.ECEINT.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capture interrupts
        ECap1Regs.ECCLR.all = 0xFFFF;              // Clear all CAP interrupt flags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 = 0;          // Disable CAP1-CAP4 register loads
        ECap1Regs.ECCTL2.bit.TSCTRSTOP = 0;        // Make sure the counter is stopped

        // Configure peripheral registers
        ECap1Regs.ECCTL2.bit.CONT_ONESHT = 1;      // continue
        ECap1Regs.ECCTL2.bit.STOP_WRAP = 1;        // Stop at 2 events
        ECap1Regs.ECCTL1.bit.CAP1POL = 0;          // Rising edge
        ECap1Regs.ECCTL1.bit.CAP2POL = 0;          // Rising edge

        ECap1Regs.ECCTL1.bit.CTRRST1 = 1;          // Difference operation
        ECap1Regs.ECCTL1.bit.CTRRST1 = 0;                 //第一次捕获,复位计数器,
                                                                                       //第二次得到的值就是需要的时间
        ECap1Regs.ECCTL2.bit.SYNCI_EN = 0;         // Enable sync in
        ECap1Regs.ECCTL2.bit.SYNCO_SEL = 0x10;        // Pass through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 = 1;          // Enable capture units

        ECap1Regs.ECCTL2.bit.REARM = 1;

        ECap1Regs.ECCTL2.bit.TSCTRSTOP = 1;        // Start Counter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 = 1;          // Enable CAP1-CAP4 register loads
        ECap1Regs.ECEINT.bit.CEVT2 = 1;            // 1 events = interrupt
        // Enable eCAP INTn in the PIE: Group 3 interrupt 1

        PieCtrlRegs.PIEIER4.bit.INTx1 = 1;
    每个CAP模块都有一个PIE中断,而CAP模块中又有7个触发源能够触发此中断,因而在相应的中断函数中,要进行识别,或者限制的处理
        每次CAP模块捕获wrap的次数后,对应的引脚则被冻结,停止捕获,而ECap1Regs.ECCTL2.bit.REARM = 1;则能解除冻结,同时返回到cap1
        因此在中断函数中应该加入
  ECap1Regs.ECCLR.bit.CEVT2 = 1;
  ECap1Regs.ECCLR.bit.INT = 1;
  ECap1Regs.ECCTL2.bit.REARM = 1;//        用于重新启动CAP

网友A:
好贴,正需要,感谢楼主的慷慨分享,顶顶,让更多需要的朋友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