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无线TP-LINK连接问题

楼主(2014-09-14):
其中一个TP-LINK(192.168.1.1)跟宽带连接,实现了上网;现在想通过这个TP-LINK扩展另外一个TP-LINK(192.168.1.2);但通过第二个TP-LINK联网的电脑无法上网。请教谁知道该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要把路由设置成AP模式。

网友B:
路由进行中继 具体方法自己百度很简单的

网友C:
看你是用有线做扩展还是无线,无线的话,要开启WDS,关DHCP,两面固定信道才行。

楼主:
通过网线扩展:

楼主:
完全按照网上的说明设置也不行:

楼主:
如上图,1,2,3是可以上网的

楼主:
原来是网线搞的鬼,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