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请教高手,自己生产的路由器板子wifi无线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4-09-14):
请教wifi方面的专家, 自己做了一些AR9341方案的无线路由器板子,wifi天线相关部分的走线完全按照参考设计来的。 但是生产出来的wifi信号不太稳定, 具体的表现为:
1. 2台不同的笔记本连接, 常ping 网关, 数据包数据反馈时间 3ms,偏慢,并且丢包(一台5%,另外一台几乎很少通)
2. 其中一台电脑和路由器换了一个环境后, 表现的相对稳定,很少丢包
3. 那台不太能有效连接wifi的电脑(GATEWAY的品牌),用wifi修复功能,一般能有效连接20秒左右,然后就不通

因为对于无线设计这部分不太了解,请教专业人士,改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试和解决? 谢谢~

网友A(2014-10-21):
这个应该要软件和硬件配合起来才性
不稳定未必就是硬件造成

网友B(2016-10-18):
个人觉得你至少先测下射频性能,我觉得从你的问题描述,很像是频偏太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