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大家帮我看一下板子画的有问题没

楼主(2014-09-15):
菜鸟第一次画板,请指教。

网友A:
怎么感觉你有些焊盘没连线的

网友B:
SOT23-3封装的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有些连1个焊盘,有些连2个焊盘,有些连3个焊盘。

网友C:
只知道你连完了。
原理图的.不好评判哦。

网友D:
不建议这样连接

网友E:
看着还凑合,
上原理图  看了后 也许你的板子 布局上有些不合理

网友F:
是全部按规矩来的吗

网友G:
没有丝印标号,走线感觉有的可以调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丝印标号,走线感觉有的可以调整下

我就是为了让大伙看的走线更清楚所以不显示丝印的,其实是有丝印的。

网友H:
感觉不怎么美观。

网友I(2014-11-28):
引用 网友B:
SOT23-3封装的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有些连1个焊盘,有些连2个焊盘,有些连3个焊盘。 ...

连2个或者3个焊盘可以理解,有的就连1个焊盘几个意思啊。

网友J:
我也是新手,共同学习了

网友K:
要有原理图,才好分析布局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