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电脑开发USB2.0遇到的信号测量问题

楼主(2014-09-15):
  我用笔记本开发cy7c68013A开发板,单用示波器的地夹住开发板的地时,手被电麻了一下(时间达秒级)。而且USB芯片也被死机了。
在夹的瞬间还打小的火花。同事说是ESD静电,我想静电不会每次夹上的时候都有啊,而且时间不会很长。
我现在是示波器夹好了后,再插上USB,但是手摸到USB开发板的时候还是会电到
  是不是笔记本的地跟示波器的地隔离造成的,我量了一下笔记本的稳压电源两头的地是不通的。
请问这是什么具体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笔记本有什么特殊的吗?
我一直用笔记本开发CY7C68013的,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现在秋天,容易出现静电,可以带个静电手环试试。
你的开发板是怎么供电的,是VBUS还是self - power呢?
开发板的地和电源处理的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