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ZE突然之间就不好使了,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4-09-15):
STM32F103ZE出现了奇怪的问题
突然之间就不好使了,不能仿真了,显示Could not stop Corter-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然后上网查资料,
用的是SW下载,频率设置的不高,10M都能用,后来改为5M,还是不行,重新上电也不行,Reset脚正常,没有一直是低电平没用过看门狗,下载到SRAM中调试,执行的也不对(I/O口电平没有变化)
3.3V和GND之间也没有短路。芯片也不发烫,
芯片擦除也显示成功了,这时可以下载程序,但是还不能仿真。

网友A:
换一个板子试试!

楼主:
想查出问题啊,换个板子万一再出现这么个问题呢,板子是一边焊接一边调试的,功能基本完成了,突然之间就不行了,这位大哥您是说换个芯片还是我重新在焊接一块?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可以换一个Jlink试下,看下行不行;然后再检查下是不是有元器件虚焊了,再重新补一下啊。不行就只能重新焊一块了,一般测试最少要准备2快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今天发现我的晶振好像有点问题,示波器测试无源晶振,显示2.2V左右,而且波形也不是太像正弦,感觉单片机得2.3V以上才能工作,我的STM32里面有程序,有的时候能执行(有I/O脚指示灯),但是大部分时间不能执行,带电拔掉仿真器的时候,测得晶振3.3V,这时候STM32F103ZE能执行程序。晶振用的是22PF直插的,感觉不稳定,但是能用,因为调试了一周都正常,最后突然发现晶振波形不好了,可能不如贴片的好用

网友A:
既然有问题,就换着看哪里出了问题。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JLINK那换它也行,反正就是尽量省事找到问题在哪里。

网友C:
    STM32F103好象时不时出有这种毛病。
    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况,原来Jtag用得好好的。板子吃灰一段时间后,某一天拿出来,居然发现仿真器(Ulink)认不出Jtag,
只有按reset 的一瞬间能认一下Jtag,接着进行别的操作,又认不出Jtag了,反复折腾,直到那块板报废了也未能找到原因。
    换Jlink也没有任何作用;换别人的板子(同型号的STM32F103,电路大致一样),用自己的Ulink,Jlink都非常顺畅。
    凭感觉猜测,应该是STM32F103的质量有问题,可能是有次品流到市场上了。

楼主:
我的这个问题好像一步步接近真相了,今天发现,PC8脚竟然和GND短路了,那天刚调试到用这个脚控制选通芯片,积分电路也工作正常,然后,断电之后再次下载程序,就出现了Could not stop Corter-M device! 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这个让人纠结的错误,后来晶振波形一直很差,换了有源晶振,勉强能用,片子还没烧,也不烫,折腾了一周,调试了其他模块,再次调试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用开发板引线过来电平都不对,果断发现了这个问题,这都是什么事啊,推挽输出,仅仅是逻辑电平,怎么会短路呢,也不至于电流大到烧片子啊,坑人,希望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