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VC6.0在上位机上如何判断USB设备是否已经插入或拔出?

楼主(2014-09-15):
  用VC6.0开发cypress USB2.0 直接使用cyapi库开发的。
请问在上位机软件上如何判断USB设备已经插好或者已经拔出呢?这样我可以在设备插入时,创建USB设备资源并使能USB功能按钮,拔出时释放USB句柄资源。

网友A:
插拔时有对应的事件,WM_DEVICECHANGE,在消息响应中具体区分DBT_DEVICEARRIVAL、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拔时有对应的事件,WM_DEVICECHANGE,在消息响应中具体区分DBT_DEVICEARRIVAL、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

我现在正在调这个呢,可是不论USB设备插入还是拔出,都是进入这个里面if (wParam == DBT_DEVNODES_CHANGED)。
其它的事件DBT_DEVICEARRIVAL, DBT_DEVICEREMOVECOMPLETE事件都不知为什么没有发生?

网友B(2018-12-2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前辈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