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驱动KSZ9021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15):
我们用IMX6驱动KSZ9021做千兆网,IMX6的信号连接参考IMX6Q-SABRE这个开发板,linux版本是3.0.35,用的模式是RGMII。在调试千兆网时发现,ping的时候老会打印一句话:net eth0:FEC ENET :rcv is not +last。这句话时不时的会出现,而且这句话一出现,ping就中断,等一会候ping会继续,但中间的包丢了。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出现这句话的时候,TX和RX的信号线没有任何信号,TXC和RXC也变得不正常了。我对软件不懂,不知道这句话为什么会出现,出现后有什么影响,怎么修改,求指导,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款板子,还有你板子上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驱动的是千兆以太网,你这里可以尝试一下百兆以太网,看能否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驱动的是千兆以太网,你这里可以尝试一下百兆以太网,看能否工作。 ...

感谢您的回复,板子是自己做的,参考的是官方的原理图。使用9021的百兆功能时没有任何问题,只有在使用千兆时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板子是自己做的,参考的是官方的原理图。使用9021的百兆功能时没有任何问题,只有在使用千 ...

楼主你好,这个我需要帮你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没有测过千兆的,百兆的是OK的。请耐心等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个我需要帮你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没有测过千兆的,百兆的是OK的。请耐心等待哈~~ ...

好的谢谢。能不能帮我问下为什么会出现那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才出现那句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能不能帮我问下为什么会出现那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才出现那句话。 ...

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能不能帮我问下为什么会出现那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才出现那句话。 ...

你好,出现那句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板子是自己做的,参考的是官方的原理图。使用9021的百兆功能时没有任何问题,只有在使用千 ...

你好,请问你是参考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设计的,还是我们第三方公司的板子设计的啊?

网友A:
我们的I.MX6Q, D, DL, S系列都是支持千兆的设计。你这里100兆没有任何问题,1000兆就有问题,1000M的设计对PCB layout 要求很高。这里建议你查看一下你的PCB设计,从PCB入手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出现那句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麻烦您了。我想知道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这句话,或者说出现这句提示表明是哪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我应该从哪儿入手去查,PCB方面我是严格按照千兆网的走线,阻抗控制也做了。查了好长时间了,没有进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您了。我想知道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这句话,或者说出现这句提示表明是哪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 ...

楼主你好,这里如果你是想实现千兆网的话,建议你使用pci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您了。我想知道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这句话,或者说出现这句提示表明是哪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 ...

在飞思卡尔官网的errata文件中有提到,关于网络的话,关于我们的开发板理想状况最大达到400M,也不能到到100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飞思卡尔官网的errata文件中有提到,关于网络的话,关于我们的开发板理想状况最大达到400M,也不能到到 ...

感谢您的回复。关于千兆网最大能跑400M这个我知道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根本跑步起来,在发送文件时只要出现那句话就会中断一段时间,所以速度根本起不来。麻烦您了,我在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关于千兆网最大能跑400M这个我知道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根本跑步起来,在发送文件时只要出 ...

不客气的,不过这里的最大400M也是跑不到的。关于你帖子遇到的那句话,这里我找到我们英文论坛上的一个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链接为: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83863#383863

网友A:
有问题我们再讨论哈~~

网友A:
楼主你好,我问了一下我同事,他之前帮客户实现过千兆网的,是使用PCIE接口扩展的,使用的是intel82574IT,来实现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是要做千兆网的话。

网友A: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的,谢谢您!板子已经出来了,改PCIE难说了,我在找找问题。你说的那个英文论坛我也找到了,那句话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但千兆网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在找找问题吧。麻烦您帮我找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板子已经出来了,改PCIE难说了,我在找找问题。你说的那个英文论坛我也找到了,那句话的问 ...

如果你不用PCIE的话,是没有办法实现千兆网的。最多也就400兆的。

网友A:
楼主你好,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