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18短路

楼主(2014-09-15):
刚整电路没多久,现在请教各位我这个AD9218连接有什么问题,一焊上芯片3.3V降低到2V多,取下芯片3.3V正常。file:///

AD9218

AD9218

楼主:
有大神解答吗?顶一个。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B:
汗,看到楼主把这个问题发了好多遍

网友C:
芯片烫不,烫的话可能是芯片有问题,不烫的话可能是焊接或电路板问题,纯属猜测

网友D:
你是否稳压电源限流调小了啊
100多mA 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20多一片,以前买了一个90多,也用了出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看到楼主把这个问题发了好多遍

:)这个帖子贴出来显示已结,我以为没有人会看了,所以又发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全图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A:
把运放拆掉。查分输入用电阻短路一下保证a+=a-然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否稳压电源限流调小了啊
100多mA 正常啊

我刚知道稳压限流需要调啊,刚调了一下,电压果然稳定了!还想问下为什么我一上电的电流是0.25A,然后慢慢的降到了0.2A稳定,我摸芯片有些烫,这正常吗?一摸电流又上到了0.25A,然后又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运放拆掉。查分输入用电阻短路一下保证a+=a-然后测试

稳压限流调大了以后电压不降了,芯片有些烫,一摸电流还会增大,芯片会不会有问题了?上电后电流0.25A,慢慢降到0.2稳定,摸芯片会升到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运放拆掉。查分输入用电阻短路一下保证a+=a-然后测试

还用拆掉芯片吗?每次用风枪吹都感觉好像会把芯片吹坏啊,板子都很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烫不,烫的话可能是芯片有问题,不烫的话可能是焊接或电路板问题,纯属猜测 ...

芯片有些烫手,是不是坏掉了?稳压限流调大了,电压不降了。

网友D:
你要做到你的板子 总共需要多少电流 这点心中有数
然后实际调试的时候看电流 大概要知道什么问题
芯片有点烫 问题不大  估计还是你的IO 有些没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做到你的板子 总共需要多少电流 这点心中有数
然后实际调试的时候看电流 大概要知道什么问题
芯片有点 ...

恩,开始没有想过电流功率这些,以后要注意了,谢谢!

网友A:
adc发热肯定有问题。你电路参考的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发热肯定有问题。你电路参考的谁的??

参考的是这一个电路,是一个朋友帮忙设计的,这个电路AD9218没有发热,一切正常。

现在我把1117焊上去以后,5V电源没有被拉低,但是1117的5V输入变成了4.8V,AD很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全图

现在电压还是有被拉低,总是哪里短路了吧。我FPGA芯片都没有焊上,不会影响AD芯片的管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