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我用Kinetis IDE 开发的软件,运行效率不行啊(已解决)

楼主(2014-09-15):
以前都是手工编写,这次尝试了一下Kinetis IDE,有点失望。

我就是操作了一个GPIO,输出方波。。。。

时钟配置都是一样的10MHz.

1)手工编码: 输出频率可以达到1-2M
2)Kinetis IDE: 只有300K-500K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个应该和KDS编译环境关系不大,主要就是代码问题。
请问你是用KDS编译环境自带的PE工具生成的代码吗? PE生成的代码比较复杂,所以执行所需时间较长。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用FGPIO,那个比普通GPIO快多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使用的Kinetis芯片具体型号,Kinetis L系列有FGPIO模块可供使用。
最高翻转频率能达到core频率一半。
具体请参考Kinetis系列产品常见问题总结的内容

网友A:
你也可以将工程压缩上传,让大家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后来怎么样了?
如果尚未解决建议继续在帖子里与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已经解决能否与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呢?
谢谢:D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问此问题解决了吗,如果尚未解决欢迎继续讨论。
由于长时间未回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