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检测AC220V火线和零线是否接反?

楼主(2014-09-15):
各位前辈:

如题,有什么方法简单有效。

网友A:
通过检测对大地的电压实现。

网友B:
1. 必需有大地这个参考点
2. 允许单片机电网共地,就用上面办法,把220V分压后送i/o口检测
3. 不允许共地,可用氖泡串1M电阻跨接在电网与大地之间,然后用光敏管检测氖泡亮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检测对大地的电压实现。

火线与零线间约220V
火线与地线间小于220V
零线与地线间0V
这样就可以分清火线、零线、地线

是这样么? 那我要把大地和单片机数字地接一起当参考地么?然后去才火线和零线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必需有大地这个参考点
2. 允许单片机电网共地,就用上面办法,把220V分压后送i/o口检测
3. 不允许共地,可 ...

火线与零线间约220V
火线与地线间小于220V
零线与地线间0V
这样就可以分清火线、零线、地线

就是把单片机的地和大地连在一起当参考地,然后用AD口采样火线和零线的电压么?

我刚用万用表直接测试: 火线对单片机的地大概AC30V
                       零线对单片机的地大概AC12V,这样直接采样可以区分的吗?

谢谢,前辈们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火线与零线间约220V
火线与地线间小于220V
零线与地线间0V

系统必须有良好的接大地回路,然后用高阻抗去检测,关键是要注意安全处理。

网友C:
交流电不隔离,直接送单片机I/O口检测不是很危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火线与零线间约220V
火线与地线间小于220V
零线与地线间0V

零线与地之间貌似经常会有10V级别的电压

网友E:
必须要有可靠接地,才能检测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要有可靠接地,才能检测正确。

我的电路如上,地怎么接才合理可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如上,地怎么接才合理可靠。。

大楼都有好多接地装置,你找一个把你的线路板上的接地线接到他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设计思路可能偏掉了.
先说说要检测火线和零线的起因,是因为系统用了可控硅,与电网共地了吗?如是这个原因,一般做法是不让产品有任何金属外露,例如洗衣机控制板.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采取隔离措施,使之不共地.可用光耦,或变压器等方法实现.
你现在的思路对用户使用环境有要求,需要提供可靠接地线,对于产品似乎不是上策,不宜采用.

网友F:
单片机直接和外电网连接很危险。应该在单片机和电网之间加隔离,在电网端设计前置信号调理。

网友G:
你想多了,直接电磁感应即可,网络搜索开停传感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想多了,直接电磁感应即可,网络搜索开停传感器

正解

网友I:
开停传感器能分出零线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计思路可能偏掉了.
先说说要检测火线和零线的起因,是因为系统用了可控硅,与电网共地了吗?如是这个原 ...

检测火线和零线的原因是; 客户的机器断路器是断的火线的,如果接错断到零线了,这样会不安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测火线和零线的原因是; 客户的机器断路器是断的火线的,如果接错断到零线了,这样会不安全的。。。 ...

那你只有测电网与地线的电位来判断了,上面好多方法都可用.判**内部还得切换火线及中线连线才行.

网友J:
建议使用光耦隔离(火线对地线,不过要预防漏电保护开关跳闸)

网友K:
遇到个机器外壳不接地线,机器报警不能正常启动。请问是怎么检测实现的?

网友L:
2个对“地”都无电压差或都有电压差就报“接地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检测火线和零线的原因是; 客户的机器断路器是断的火线的,如果接错断到零线了,这样会不安全的。。。 ...

断路器是同时断火线和零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