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32F107 IIS音频播放问题

楼主(2014-09-15):
用了开发板音频播放例子,接音箱播放。 修改了里面的音乐。 发现播放间隙会有 "答"音。
然后以为是音频文件本身的声音,播放的时候去掉了前面的部分,发现偶尔还是会有。
然后,自己写了一个测试软件(DMA方式),发现跟前面的程序现象一样,也是播放的间隙会有不和谐的声音。

网友A:
给你上个I2S的例程

网友B:
是播放的过程中有“答”声?还是播放结束和开始那一下有“答”声?

楼主:
工程见附件,从别的工程改的,没有减别的功能,所以比较大。

1 MB

1 MB

1 MB

1 MB

1 MB

1 MB

1 MB

楼主:
谢谢,2L的朋友。不过那个例程我也试过,也有“答”声。是播放结束和开始那一下有“答”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2L的朋友。不过那个例程我也试过,也有“答”声。是播放结束和开始那一下有“答”声 ...

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呢,这个东西我也没搞过,我觉得是你别的地方没处理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2L的朋友。不过那个例程我也试过,也有“答”声。是播放结束和开始那一下有“答”声 ...

试过你的程序,是确实有答声,怀疑是数据有问题,找两个ST的板子试了试确实,在ST上面情况一样。修改了你的程序里面的数组,截取了部分数据,你试试看是不是没有了,我是觉得已经没有答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你的程序,是确实有答声,怀疑是数据有问题,找两个ST的板子试了试确实,在ST上面情况一样。修改了你 ...

数据问题可能性不大,我也截头去尾试过,问题照样存在,不管貌似改善了一些。
另IIS用在arm9上如此播放也是出现这样的声音的。
多谢帮助,现已放弃此方式。改用外置音频芯片了。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如果用这种方案在ARM9上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这个I2S的demo就是体现一下数据通信,很少人真的这么播放音频。播放出来的音频都需要经过处理,I2S只是类似于SPI传递一个数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