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AD9和pads的转换

楼主(2014-09-15):
各位大侠:
     有谁即会AD9又会PADS吗,有个PADS的板子pcb图纸,想把PADS转到AD9里,以前也有自己的PADS的pcb封装,想也转成AD9封装库可以吗?谢谢!

网友A:
这个容易出错吧

网友B:
AD还是很兼容的,有个导入向导 自己弄吧
提示 转的时候最好进pad 把铺铜删除

网友C:
好像可以转的,不过不是很好,需要人工再好好检查一遍,有不少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可以转的,不过不是很好,需要人工再好好检查一遍,有不少小问题

恩,谢谢,我已经把库都转过来了,然后准备重新画,不用做封装就省了很多时间

网友D:
pads先export出3.5格式的.asc,然后用AD导入,基本很完美

曾发现过pads独有的阵列过孔会导致AD导入失败,所以最好先检查一下,有就先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ds先export出3.5格式的.asc,然后用AD导入,基本很完美

曾发现过pads独有的阵列过孔会导致AD导入失败, ...

是的,为了防止出现不可预知错误,准备重新布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还是很兼容的,有个导入向导 自己弄吧
提示 转的时候最好进pad 把铺铜删除 ...

已经重新画完了,没用自带的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出错吧

恩,导入试了一下,会出现不可预知的错误,所以自己重画了

楼主:
导入原理图的时候,图纸都可以导入AD9,但是所有的网络编号都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E(2014-10-23):
PCB 导入AD9,元件位置偏移。谁有解决方法?

网友F:
PADS的文件---导出---V3.5版本的ASC,网络全选,格式选 PADS LAYOUT v3.5,扩展属性 PARTS\NETS均点勾,点击OK。
打开AD9,点file---open---PADS PCB FILE(*.ASC) 搞定.

续上,打开后,另存为:protel 2.8 PCB ASCII(*.PCB),P99又可以打开了

网友G(2016-04-12):
引用 网友F:
PADS的文件---导出---V3.5版本的ASC,网络全选,格式选 PADS LAYOUT v3.5,扩展属性 PARTS\NETS均点勾,点击 ...

这个方法主行呀,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