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22 低功耗串口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15):
1.K22中的所有串口是否都支持低功耗模式
2.在让串口运行在低功耗模式下的低功耗模式,这时候的功耗大概能做到多少
3.通过串口唤醒,是怎么唤醒的,数据的第一个字节是否丢失!
4.USB电路中如果板子只做Device的情况下,VREGIN可以不接5V吗
5.USB数据线的电阻上下拉。用IO输出高低电平来实现USB_DP和USB_DM的上拉和下拉是否可行!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芯片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芯片具体型号?

您好;芯片型号是 MK22FN512VLH12

网友A:
Q1.K22中的所有串口是否都支持低功耗模式
A1: 只有一个LPUART模块,根据你的型号请看参考手册K22P121M120SF7RM的“Chapter 48 Low Power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LPUART)”

网友A:
Q2.在让串口运行在低功耗模式下的低功耗模式,这时候的功耗大概能做到多少
A2:K22的数据手册上没有描述呢,在KL25的数据手册里倒是有“Table 10. Low power mode peripheral adders — typical value”表格提到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在让串口运行在低功耗模式下的低功耗模式,这时候的功耗大概能做到多少
A2:K22的数据手册上没有描述呢, ...

MO+ 和M4 功耗相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 和M4 功耗相当吗?

由于K22数据手册里没有明确列出,所以这个外设的功耗参数仅供参考。

网友A:
Q3.通过串口唤醒,是怎么唤醒的,数据的第一个字节是否丢失!
A3.串口唤醒有好几种方式,建议你看一下参考手册K22P121M120SF7RM的“48.3.3.2 Receiver wakeup operation”章节介绍。

网友A:
Q4.USB电路中如果板子只做Device的情况下,VREGIN可以不接5V吗
A4 如果你要用到芯片内部USB模块,那么VREGIN是需要输入电压以便内部USB regulator稳压后供给USB模块。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VOUT33也是需要接上2.2uf的电容。

网友A:
Q5.USB数据线的电阻上下拉。用IO输出高低电平来实现USB_DP和USB_DM的上拉和下拉是否可行!
A5  USB_DP和USB_DM的上拉和下拉在OTG Control register (USBx_OTGCTL)寄存器中有配置,你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对于此寄存器的具体描述。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此问题解决了吗,如果尚未解决欢迎继续讨论。
由于长时间未回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此问题解决了吗,如果尚未解决欢迎继续讨论。
由于长时间未回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 ...

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

后续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发帖交流。
这个月我在21ic当班哦。

网友D(2015-01-26):
只有一个LPUART模块,根据你的型号请看参考手册K22P121M120SF7RM的“Chapter 48 Low Power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LP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