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音频解码接口设置问题

楼主(2014-09-15):
N32926音频解码接口怎么设置为接收数据为字符串? aacdec例子里设置成接收文件流,这样无法做到边收边解,有知道的说下!谢谢了!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坐等高人

网友B:
两个功能同时设置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懂,没有用过,不过楼上说的貌似有道理,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功能同时设置应该就行了吧

该接口只接受文件流指针,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接收数字类型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接口只接受文件流指针,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接收数字类型的数据。。。。 ...

接收完之后能否再判断文件流的数据呢、?

网友D:
我也碰到这问题他们只提供库无法实现帧解码 后面我是自己移植AAC的编解码再把mdct加进去
N32926已经集成了mdct硬件编解码

网友E(2014-10-20):
问下楼主,我遇到linux下使用DAC做音频播放没有声音,但是裸机下是可以的,你那边可以吗

网友F(2015-05-28):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ZdGsMh

网友G:
边接收边解码?如果能接收,就把接收的数据发送给解码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