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输出怎么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9-15):
V0=k(V1-Vin1)+V1
k=(R1*C1*S+1)/(R1*C2*S)
表明输出V0是V1与Vin1的随频率的差分信号,有一个V1的偏置量。
不知道算对没

网友A:
R1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V0=k(V1-Vin1)+V1
k=(R1*C1*S+1)/(R1*C2*S)
表明输出V0是V1与Vin1的随频率的差分信号,有一个V1的偏置量。

R1=1M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V0=k(V1-Vin1)+V1
k=(R1*C1*S+1)/(R1*C2*S)
表明输出V0是V1与Vin1的随频率的差分信号,有一个V1的偏置量。

那么请问怎么通过这个式子算出Vout随时间的变化啊

网友A:
V1个Vin1应该是同类型的信号,频率应该一致。
V0随输入信号频率在0<f<(R1*C1)/2π  这个范围内逐渐变小,在 f<(R1*C1)/2π之后保持不变。
完~~~~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楚呢
Vin1和V1分别是什么类型的信号,如果是交流,频率,幅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楚呢
Vin1和V1分别是什么类型的信号,如果是交流,频率,幅值多少?  ...

这个电路是一整个电路的一部分。V1是直流电压,是一个基准值。Vin是一个温敏电阻的电压,输出也调节温度,同时改变温敏电阻。

网友A:
晕  如此那这个电路就输出 5V 要么 0V  一个比较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如此那这个电路就输出 5V 要么 0V  一个比较器而已

那没有积分时间吗?还有R1下面的电容有什么用啊?资料上说组成微分作用

网友A:
根据你描述的电路实现的功能来看,个人感觉C1应该不是起微分的作用了。

网友B:
普通运放的话,没有负反馈,输出肯定某一端饱和,定增益运放的话,计算输入差和增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