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何用3.3v的单片机驱动只有5v的12864

楼主(2014-09-15):
如何用3.3v的单片机驱动只有5v的12864,金鹏ocmj4x8c

网友A:
IO口直接驱动,电源分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直接驱动,电源分开就可以了...

用3.3v的IO口直接连控制线可以吗?
单独再用5v电源给lcd供电?

网友B:
2楼已有正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已有正解了

确定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3.3v的IO口直接连控制线可以吗?
单独再用5v电源给lcd供电?

是的

网友C:
这样很难保证通信稳定。
看datasheet,5V的12864液晶输入低电平<0.6V;输入高电平是0.7Vdd~Vdd,也就是3.5V以上;而3.3V达不到高电平阀值。
可以加三极管做电平转换,也可以用简单的电阻分压。

网友D:
如果成本允许的话,可以加一个芯片

网友D:
低成本的话,可以用三极管驱动,其实那个芯片也是三极管

网友D:
还可以加电阻上拉

网友E:
3.3V到5V的连接也可以用二极管,正级接5V端,负极接3.3V端,正极再接个电阻上拉到5V电源。这样能够改善3.3V达不到5V端高电平阈值的问题。

网友F:
哈哈,集思广益了

网友G:
可以用5V的245对IO口信号进行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V到5V的连接也可以用二极管,正级接5V端,负极接3.3V端,正极再接个电阻上拉到5V电源。这样能够改善3.3V ...

你这个貌似简单点,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还有二极管怎么选了?

网友H:
直接用彩屏得了,现在的TFT彩屏都是3.3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行?

嗯,。其实也是3.3V的12864,只是比较少,比较贵

网友I:
三极管作电压变换.

楼主:
问题解决
2楼的可行,就是要把电源连在一起,不能完全分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貌似简单点,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还有二极管怎么选了?

选择合适的压降,如4148 0.7V左右。效果需要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