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钳位电路求助

楼主(2014-09-15):
如图,二极管钳位电路,输入为50Hz正弦波,Vrms是5V,峰值7.07V,为什么输出波形是这样子的,求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A:
电容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充放电?

能否从正负半个周期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从正负半个周期帮忙分析下...谢谢

正半周电容充电,负半周电容和电源串联放电。从结果分析是这样的

网友B:
:o这是钳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钳位电路?

确实是,现在这个搞懂了...但是二极管一反过来我又彻底迷糊了...哎

网友C:
你仔细看   最低值是  (0- 0.7V)= -0.7v     钳位在  -0.7V   没有错  信号也正常,和理论一样!

楼主:
反向的钳位电路来了,为什么反向的没有一个类似与正向的一个开始充电的过程?求解

网友B:
正向钳位的开始充电走的电阻,电压超过二极管正向压降,走的是二极管。反响钳位充电走的是电阻。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R2电阻太大,C1几乎只有充电而无法放电。R2减小到1k。楼主看看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电阻太大,C1几乎只有充电而无法放电。R2减小到1k。楼主看看是什么效果。 ...

RC减小到1K时候,时间常数=RC=1ms,小于周期T=20ms,C充放电都有...那正半个周期充电到电压超过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的时候,电压会被二极管“钳住”在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负半个周期还是有点不晓得怎么理解...在输入信号正负转换时候和到达正负最大值的时候电容电压时怎么变化的还是不大能够理解到...能否帮忙详细讲解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RC减小到1K时候,时间常数=RC=1ms,小于周期T=20ms,C充放电都有...那正半个周期充电到电压超过二极管正 ...

“正半个周期充电到电压超过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的时候,电压会被二极管‘钳住’”——对。负半周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