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进入死循环??

楼主(2014-09-15):
.usart的中断标志位RXNE是在读DR寄存器时或软件清零,可是下面的代码
  while (1){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等待RXNE清零后才接收的数据,这样RXNE不就一直无法清零,而且中断程序中也没有清零的代码,可是这段程序却是正确的,为什么不进入死循环??

网友A:
把中断程序屏蔽了看看;

网友B:
答案就在你自己的话里面。

网友C(2014-10-31):
大概是调用的某个函数中有清零
另外这不是等清零后才接收,而是等置位后才接收(如果是0就一直等下去),也就是等接收缓冲非空时

网友D:
等待RXNE清零后才接收的数据,这样RXNE不就一直无法清零,而且中断程序中也没有清零的代码,可是这段程序却是正确的,为什么不进入死循环??

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我印象是有读的动作的时候,硬件自己会把标志位清掉。

不需要专门手动去清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