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18短路

楼主(2014-09-15):
(无正文)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

网友A:
3.3V降低到2V多 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
关键看电流有多少?
自己测试下

网友B:
调试的时候用什么设备供电的

网友C:
1,原理图接错线
2,封装画错
3,PCB板工艺不到位,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降低到2V多 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
关键看电流有多少?
自己测试下

电流147mA,把这个芯片拿下来电压就好了,所以我以为是这个有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的时候用什么设备供电的

用的稳压电源,0-30V,3A。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原理图接错线
2,封装画错
3,PCB板工艺不到位,有短路

原理图我检查就是图那么接的,封装也对了。PCB工艺不到位,可能性比较小吧我觉得。

网友D:
能给出完整的电路图吗?
不容易猜到原因啊

网友E:
3.3V的供电原理图给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稳压电源,0-30V,3A。

你看看你稳压源限流设置是不是太小了。
你这一个光杆芯片在满负荷工作情况下要180多毫安,你板子上其他元件也好点,若有CPU,那耗电就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稳压源限流设置是不是太小了。
你这一个光杆芯片在满负荷工作情况下要180多毫安,你板子上其他元 ...

嗯嗯,我把限流调大了电压不降了。我想问问电路板都是刚上电电流比较大,然后慢慢的会降下来吗?还有芯片比较烫,摸一下电流都会变大,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给出完整的电路图吗?
不容易猜到原因啊

这个是原理图,我把稳压限流调大以后,电压不降了,但现在来看是不是1117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电流了,这个板子有好几路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稳压源限流设置是不是太小了。
你这一个光杆芯片在满负荷工作情况下要180多毫安,你板子上其他元 ...

正常电子元件不会有那种现象,有特殊元件才回出现,比如,你板上有多个继电器,电路板上电后继电器立刻切换,会造成初始上电电流很多。

网友F:
电流太小了造成的

网友G:
新手一枚表示VD1不知道接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