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定时器侧频率 有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9-15):
我想用定时器的捕获模块测示波器方波信号的频率,原理就是定时器上升沿捕获,两次捕获得到TAR计数的差值,还有一个溢出计数器!有了TAR计数器的两次捕获差值 。经过计算就可以得到被测信号的周期和频率。我的程序是0.5s 刷新计算显示一次,但是高频率的时候还好,一到低频的时候就会出现两个数来回跳,而且这2个数的和除2就正好等于被测信号的频率!但当我改一下信号频率,就不跳了,当在改一下频率,又会出现2个数来回变。          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出现跳数时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你的低频是多少频率范围?

网友B:
如果频率较低,周期超过定时器最大时间,可以设置一个变量来进行辅助计时

网友C:
可以参考51的等精度频率测量方法;
用2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跳数时的频率是多少

大概是70左右开始跳,70-40 跳一会还能稳定,低于40完全不能稳定就一直在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频率较低,周期超过定时器最大时间,可以设置一个变量来进行辅助计时 ...

是这样的,我已经加了一个溢出位作为高位了了,定时器捕获的作为低位、测得周期变量可以达到双字32位,我觉得应该够了,可是还是跳

网友B:
也可以通过增加测量的时长,来取平均值,会更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通过增加测量的时长,来取平均值,会更稳定一些

版主,说实话我就是采用的平均值。0.5s 内得到捕获得到总计时时间,和总捕获次数,一除就是单个捕获周期的平均数。但是信号频率低于105的时候就会出现两个数跳,而且只出现在奇数上,偶数都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说实话我就是采用的平均值。0.5s 内得到捕获得到总计时时间,和总捕获次数,一除就是单个捕获周期 ...

你主贴里也没说测量数据跳的时候,是相邻两个数还是这两个数差很多。
如果是相邻两个数,要考虑测量误差的。在你的测量时间内,采集到并不是的完整的周期数。

网友B:
另外,还有信号源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有信号源的稳定性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低频时,偶数频率测量出来很稳定,奇数的频率不稳定?这是问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代码看看

我的程序代码是汇编的,你可以帮我看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低频时,偶数频率测量出来很稳定,奇数的频率不稳定?这是问什么呢? ...

1、可能和测量方法有关系,比如下面例子中的方法二: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TTsftj44Tj6cGzn0_48wAOeJv6zS56JZ_1v1HcdD2WKmTdKrf5-rkFOMOzw0ZoFQpGenx8AKcex4tAHNJX8cWzmQRjmx-M4xv_sG6qOzWK
2、也可能和信号源有关系

网友E:
这个看下你的单片机的主频是不是稳定的吧,这事主要的,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