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 LCD功耗

楼主(2014-09-15):
LCD_CR1 = 0x06;
  LCD_CR2 = 0x46;//电压
  LCD_CR3 = 0x00;
  LCD_FRQ = 0x04;
  LCD_PM0 = 0xff;//0-7
  LCD_PM1 = 0xff;//8-15
  LCD_PM2 = 0xff;//16-23
  LCD_PM3 = 0;

  LCD_CR3 |= 0x40;//开显示

使能active halt ,另外开了rtc wakeup 1秒中断,lcd显示用的内部lsi 电流有35ua,正常吗,未使用的io都是推挽输出低电平

楼主:
另外我把lcd关了,所有lcd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0,电流2ua左右,这个应该还算是正常,说明其他部分功耗都是正常的,只要一打开lcd显示就是35ua左右

网友A:
注意修改 CR2 FRQ的参数,刷新率不一样功耗会不一样

/*******************************************************************************************
液晶影响功耗的几个参数:
LCD->FRQ:bit7-4 时钟分频,值越小时钟频率越高,但功耗越大,显示字符月不清除
LCD->CR2:bit7-5 PON  越小功耗越低,但显示字符亮度越不均匀,这里可用降低时钟(LCD->FRQ)来弥补
LCD->CR2:bit4   HD   使能后功耗会增大
0-正常功耗配置,1-低功耗配置
********************************************************************************************/
void LCDInit(Uchar flag)
{
       CLK->PCKENR2 |=0x08;
        Delaynop(2);                        //这里适当延时,如果不延时,动态设置不可靠,有时候不会改变
       LCD->CR1|=0x36;                                //1/4duty,fLCD/512,1/3bias
        LCD->CR2=0;
        if(flag==0) LCD->CR2|=0xce;                        //原来为0XCE   低功耗0X4E
        else           LCD->CR2|=0x4e;
        LCD->CR3|=0x40;                                    //0x40
        LCD->FRQ=0;
        if(flag==0) LCD->FRQ|=0x10;         //原来为0x10   低功耗0X30
        else           LCD->FRQ|=0x30;
        LCD->PM[0]=0xff;
        LCD->PM[1]=0xff;
}

我这是程序动态配置液晶

网友B:
按照楼上意见改下看看;

楼主:
谢谢,按照楼上的配置做了修改,少了4ua,感觉还是哪里不对

楼主:
LCD_CR1|=0x06;
  LCD_CR2=0;
  LCD_CR2|=0x46;

  LCD_PM0 = 0xff;//0-7
  LCD_PM1 = 0xff;//8-15
  LCD_PM2 = 0xff;//16-23
  LCD_PM3 = 0;

  LCD_CR3|=0x40;
  LCD_FRQ=0;
  LCD_FRQ|=0x40;
这是我现在的配置,电压调整到2.9,我是3.0v的屏,现在电流30ua左右,还是偏大

楼主:
调整了死区时间LCD_CR3|=0x41;  电流少了3ua左右,但是显示效果变差了,总感觉这个应该是哪里不对,其他mcu 时钟+LCD做到10ua以下,stm8l头一次用,不知是哪里问题

楼主:
不知wyde518兄调到多少ua呢?

网友C(2018-08-27):
大家问题都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