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15):
Marvell的switch芯片经常会出现一个单词:copper\copper PHY LED\copper external loopback\如果从copper的字面意思根本解释不通,哪位高手用过的请给解释下呢。

网友A:
方便把手册顺便传上来吗
这些应该是在硬件设置  也就是layout中的建议吧
画了PCB的人应该比较清楚
匿名
n.    铜;铜币;紫铜色;警察adj. 铜制的vt.   镀铜

楼主(2014-12-22):
引用 网友A:
方便把手册顺便传上来吗
这些应该是在硬件设置  也就是layout中的建议吧
画了PCB的人应该比较清楚 ...

不是的。是代表电口的意思,交换机接口分电口和光口,这个就代表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n.    铜;铜币;紫铜色;警察adj. 铜制的vt.   镀铜

代表电口,就是普通网口,接网线。。还有一种叫fiber.是光口,接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