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O516串口接收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15):
波特率是115200

串口接收函数:
uint8_t uart_receive(void)
  {uint8_t temp;
   uint32_t  u32delayno=0;
   while(UART0_UA_FSR_bit.RX_EMPTY)                                             /* Check RX empty => failed */
        {u32delayno++;
         if(u32delayno >= 0x400)
         return FALSE;
        }
   temp= UART0_UA_RBR_bit.RBR;                                                  /* Get Data from UART RX  */
   return temp;
}

在主程序里只执行以下语句接收128个串口数据,没有其他中断操作。
for(i=0; i<128; i++)
     {code_buffer[i] = uart_receive(); }
但是只能接收到13个字节,其余字节全部是0。
检查发现有UART0_UA_FSR_bit.RX_OVER_IF为1,提示接受FIFO溢出。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u32delayno++;
         if(u32delayno >= 0x400)
         return FALSE;
以上几句去掉,这样就不会反回空了,就不会收0了

网友A:
可以试试楼上的方法,我觉得可行,至少,如果没有接收到数据就不往下走,你就不会收到一堆零了

楼主:
最开始的接收程序是这样的。
uint8_t uart_receive(void)
  {uint8_t temp;
   while (UART0_UA_FSR_bit.RX_EMPTY);
   temp =UART0_UA_RBR_bit.RBR;
   return temp;
  }
后来才加了那个计时,计时时间加长也一样。
只能接收到13个字节。感觉好象是接收缓冲区FIFO满了就停止接收了。主机是连续发送128个字节下来。
但是实际运行时会一直停在 while (UART0_UA_FSR_bit.RX_EMPTY);   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