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螺60W整流电路电解冒顶,二极管失效,保险管炸裂!

楼主(2014-09-15):
客户退回来四个灯,打开全部是保险管炸裂,四个整流二极管全部失效,测量阻值2-5Ω,电解全部冒顶,但是三极管等其他元件都是好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现象呢?
灯管是全螺Φ17-5.5T-75外包,电解18μF/400V ,三极管是13007,二极管是1N4007,实际功率是48W左右。

网友A:
电容的问题?

网友B:
你这是LED灯?可能是电解电容温度太高爆了

楼主:
节能灯,没加PTC。原理图中的二极管D1-D4 1N4007 ,电解C1 18μF/400V 都块了,保险管都炸裂了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线路C2后面的部分都是完好的,我个人认原因可能是电解失效,漏电流增大,流过电解的电流增大,导致电解温度上升,使电解冒顶。同时电解失效造成的整流部分电路短路,大电流流过保险管和整流二极管,电流远远超出保险管和二极管的承受能力,使保险管炸裂,二极管失效。
因为退回来有四个板子,有时3个板的基本上都颜色都没有变,可以判断没有点多长时间,只有一个板子因为点了很久颜色都变黑了。失效的电解有2个厂家,个人认为这个解释可能有点说不过去。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二极管首先失才效导致电解冒顶呢,具体失效过程是怎样的呢?
基本上,四个板子失效的二极管直接导通了,测量阻值只有2-5Ω左右。

网友C:
只是前面有问题,只能是电容和二极管。二极管1000V耐压,电路1A,正常情况没有问题,现在看可能是大电流烧毁,这样看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电容耐压400V有点低了,应该不是漏电流问题,个人认为可能是耐压的问题,当电源波动时容易过压。在二极管、电容之间还是加一个小的限流电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前面有问题,只能是电容和二极管。二极管1000V耐压,电路1A,正常情况没有问题,现在看可能是大电流烧 ...

在节能灯方面,400V的耐压应该不低了,输入电压才220V,整流后也就300V左右。我们其他规格的节能灯也都是用400V的耐压,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二极管损坏,说明性能肯定不良,电容鼓包,电压超过额度的400V,才会出现鼓包,可能是性能不良问题。还有问问客户使用在什么条件下,如果潮湿的环境,损坏也算正常

网友E:
自己抓一下开机瞬间的冲击电流吧。
你这电路及参数,坏是迟早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本人现在想了解造成损块现象的原因,到底是电解原因引起二极管及保险管损块,还是可能由于二极管先损块,再起起电解仍保险管损块,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F:
不是二极管或电解性能不良就是工作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