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HID 协议最快收发一个数据包要几毫秒?

楼主(2014-09-15):
(无正文)

网友A:
全速设备理论上是1ms
一般windows下host驱动查询间隔是4ms
如果自己完成host和device端代码,是可以做到1ms查询间隔的

楼主:
下位机查询时间设为 1 毫秒,上位机 1 毫秒读写一次,但有效的读写成功的频率是 64 次/秒,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位机查询时间设为 1 毫秒,上位机 1 毫秒读写一次,但有效的读写成功的频率是 64 次/秒,什么原因? ...

需要找一个协议分析仪,截下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