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USART3查询接收不到啊 求指点啊

楼主(2014-09-15):
我对照固件库的例子修改而来,使用USART3进行查询接收,但是没能接收到数据,手上没JLINK,甚是郁闷,请大虾们帮我看看程序是否有问题。

下面是配置:

void USART3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定义串口初始化结构体

        /* config USART3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USART3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3 Tx (PB.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推拉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Rx (PB.11) as input floating 浮点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3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波特率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禁用RTSCTS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使能发送接收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然后再主函数里循环查询:
void main()
{
u8 ucBluetoothValue;
USART3_Config();
while (1)
{
        /* Wait until a byte is received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
        ucBluetoothValue = (u8)USART_ReceiveData(USART3);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RXNE);
        LED1( OFF );
}
}

也试过改成这样:
void main()
{
u8 ucBluetoothValue;
USART3_Config();
while (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SET)
        {
        uart1_get_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LED1( OFF );
        }
}
}

还是不行。
求指点。

网友A:
确定下硬件有没有连错,实在不行仿真下看看;

网友B: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觉得还是弄个调试器吧.

网友C: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B>APB2,函数却是APB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B>APB2,函数却是AP ...

晕,隐蔽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