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T7022E的电表受温度影响大

楼主(2014-09-15):
我做了一个基于ATT7022E+STM32F103的多功能电表。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电表运行一段时间后(两三分钟)后,电压、电流值就开始变化(下降),而且变化超过了0.3%;
电表校准后(电能误差为0),运行两三分钟后,电能误差就变为0.5%
运行的时间不长,元器件的温度变化估计也不是很大。但是误差这么大就很奇怪了。
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吗?能给我解答下吗?

网友A:
电流电压很能量的误差变化还算是能匹配起来,这个计量有没有Vref,是不是Vref有变化?好好测量下?

网友B:
读一下校表寄存器的值有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C(2014-10-26):
根据“运行一段时间后变化”这个现象来判断,可能是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是否有条件放到恒温的环境下进行测试,对温度进行调节,然后再看是否变化。
再就是上电后先预热几分钟,然后再校准,再观察现象。

网友D:
可以考虑下RN7302,联系我:QQ:604170839

网友D:
可以考虑下RN7302,斯菲尔已经批量在用,联系我QQ:604170839

网友E:
电阻发热了吧!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稳飘引起的。
最好确认一下电流、电压采样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G(2015-06-26):
您好,能请教请教ATT7022E的一些问题?谢谢

网友H(2015-11-15):
可能是Vref不稳定,按芯片要求Vref的外部须加10Uf的电容。

网友I(2015-12-20):
应该都是不是,是你产品的布线地线有问题。另外你的这个板子是手工焊接的还是批量生产的?

网友J:
温升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