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对于NPN和Pmos管开关电路的疑问

楼主:
目前自己瞎鼓捣了两个开关电路,分别如下图示
该电路图用2n5551作为开关管,负载是个12V(5V)的继电器,由于是线圈,在三极管改变状态时,会产生反向电压,又没有续流二极管,因此担心的是反向电压损坏三极管(因为实际有的三极管是s8050,ce反向电压只有25V)。

该电路图以IRF9640作为开关管。不知这样将一个开关电源和信号发生器串联是否可行,会存在什么风险。
另外就是我的信号发生器发的是1Hz,最大幅值为10V。另外使用时间为42个小时,每天工作8小时左右。
这两个方案哪个方案更可行,求指导啊!

网友A(2014-09-15):
加个续流二极管都是可用的,没有什么优劣。

网友B:
你的二图根本就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续流二极管都是可用的,没有什么优劣。

就是没有续流二极管么。在低频下,这个电压会不会小点哦

网友C:
虽然会产生高压并击穿开关管,如果继电器线圈的能量不超过开关管的许用值还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续流二极管都是可用的,没有什么优劣。

就是没有续流二极管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续流二极管么

图2的V1,+不是G上,应该接到VCC上,-不是接地,应该接到G上。LED都要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的V1,+不是G上,应该接到VCC上,-不是接地,应该接到G上。LED都要限流。 ...

哦,这样。但是这样,Pmos怎么截止的呢?LED是我为了观测继电器有没有导通弄的,实际是一块电压转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会产生高压并击穿开关管,如果继电器线圈的能量不超过开关管的许用值还是没有问题的。 ...

恩,我想的是使用时间不长,所以懒得打申请再去购买续流二极管了。所以,如果把12V继电器改为5V继电器应该会更好点把。因为实际中只有s8050,Vceo=25V。所以用12V的继电器感觉有点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这样。但是这样,Pmos怎么截止的呢?LED是我为了观测继电器有没有导通弄的,实际是一块电压转换模块 ...

要P沟MOS管关断,只要门极与源极之间电压为零,实际上门极源极之间电压绝对值小于开启电压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我想的是使用时间不长,所以懒得打申请再去购买续流二极管了。所以,如果把12V继电器改为5V继电器应 ...

没有续流二极管,继电器只要动作一次就可以毁掉三极管,不必等待多么长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我想的是使用时间不长,所以懒得打申请再去购买续流二极管了。所以,如果把12V继电器改为5V继电器应 ...

S8050用于12V电源下驱动继电器,一点问题也没有,条件是继电器关断时储能必须有地方释放,也就是必须存在续流二极管。

网友E:
如果实在没有续流二极管,可以加上一个合适的电阻。

网友F:
N沟下拉,P沟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续流二极管,继电器只要动作一次就可以毁掉三极管,不必等待多么长时间。 ...

这个实际上我实物试过。不过pwm给的是+1.2V,负2V。工作了半个小时,三极管手摸未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实在没有续流二极管,可以加上一个合适的电阻。

像这个电阻,阻值差不多多少合适呢?弄了个500欧电阻并联,电流大概大了1mA。三极管反向时的尖峰变小了

网友E:
弄到50欧,看看尖峰小了多少。

网友G(2015-10-19):
还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