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样用TIM实现方波的锁相环可行吗?

楼主(2014-09-15):
比如一个固定1M的方波输入,我想获得90度 180度 270度相位的1M方波输出。

把TIM1时钟配置成频率100M,TIM1_CH1设为输入捕获,TIM1设为从模式:复位模式,CH2-4的输出比较值设为25、50、75。

因为每个周期的上升沿都会复位TIM1,所以相当于每个周期都会锁一下相位,方波误差在1个tick,就是1M/100M=1%,正负0.5%。

这是外设TIM的功能,不使用中断,应该不受MCU运行程序的影响吧?

楼主:
外设TIM的内部电路会有什么延迟吗?

网友A:
精度可能达不到吧;
使用ST最新的STM302也许可以,有相移输出功能;

楼主:
搜不到302的相移功能资料啊

楼主:
为什么精度达不到呢?

楼主:
302的相移是通过tim实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