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32)

楼主(2014-09-15):
14.4信号描述

    请参考“I/O Multiplexing and Considerations"在第14页 描述了外设的管脚映射。一个信号可以映射到几个管脚。

14.5产品依赖性

    为了用外设,系统的其余部分必须被设正确,如下列描述
14.5.1

    I/O线
    用通用时钟控制I/O线,需要将I/O管脚配置.请参考"PORT"在367页详述
14.5.2
    电源管理
    通用时钟控制器通够操作所有睡眠模式,如果需要,请参考表 15-4不同模式的描述。
14.5.3
    时钟
    通用时钟控制器总线时钟(CLK_GCLK_APB)能被使能和禁用在电源管理中,并且默认的CLK_GCLK_APB的状态能在外设时钟屏蔽APBAMASK中找到。

14.5.8 寄存器保护
       所有寄存器在写处理时都可以选择写保护通过外设处理控制器(PAC)
       写保护是通过在寄存器描述里的写保护属性来指示的
       当CPU在调试模式下或CPU外部复位时,所有写保护被自动地禁用。
       写保护不能用于外部调试器.请参考"PAC-Peripheral Access Controller"在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