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S18B20长久用来测开水炉温度是否可靠

楼主(2014-09-15):
最近有个小项目是做开水机温控部分要使用DS18B20。查了下相关资料没有参考的,就来问下大家时间久了用下来是否能稳定可靠。

网友A:
烧开水而已,用不着这么高的精度吧?

楼主:
现在老板可能喜欢高大上吧,恨不得开水炉弄的像80年代的 “高级音响”一样五颜六色闪闪发亮。我关心的是这DS18B20时间长了性能 还稳定不。

楼主:
难道真的没有人这样做的?还是我太无知呀!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网友C:
只要用对了
没有什么不稳定的,

网友D:
设计合理,材料质量有保证。就没问题

网友E:
稳定肯定没问题,关键是设计产品要考虑的全面才行...

网友F:
完全可以,但是没必要。一个ds18b20价格就顶1个带ad的单片机的价格了。就测个开水没必要用ds18b20,那玩意要想精确高反应速度慢。

网友G:
只要不泡在水中就可以

网友H:
测多大的温度范围啊?别超过18b20的范围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只要不泡在水中就可以

也有可以泡水的封装...

网友I:
高上大的产品不计成本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多大的温度范围啊?别超过18b20的范围

我 南方这里水开了是99度,连续开一分后断掉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上大的产品不计成本了就

我是这么想的,一个探头直通单片机便于以后的维护坏来坏去就换个DS18B20,毕竟单片机坏的几率小多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一个探头直通单片机便于以后的维护坏来坏去就换个DS18B20,毕竟单片机坏的几率小多了。 ...

那你可以先做个可靠性实验啊,自己验证一下心里才有底,不然设计完最后发现可靠性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J:
wanghaoran王浩然?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可以先做个可靠性实验啊,自己验证一下心里才有底,不然设计完最后发现可靠性不好就麻烦了。 ...

实验板手工做的了一个月,一直在用着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上网查了下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应用经验,所以来这讨点经验以免自己走弯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wanghaoran王浩然?

此汪浩然非彼王浩然:lol

网友G:
淫一首古诗验证一下:lol

网友K:
不行!18B20内部有一个小MCU的,长期高温会影响寿命的,我们一般都用在100以内的测量,你可以用热敏电阻,几毛钱搞定!

网友L:
DS18B20确实挺贵的,用上之后就高大上了
感觉稳定性还好吧,自己用的,偶尔玩一下,用了两三年了,最近又用了一下,因电源接反了,现在只能读出85了,它本身是有反压特性的,但为了安全,还是要小心它的极性!

网友M:
18B20不好用,建议换个测温的,误差比较大。

网友N:
真的没有见过商用的批量的开水器用DS18B20的。
肯定用NTC电阻了,一致性还好,价格便宜,可靠。
我见过的所有的空调、电热水器,都用NTC传感器的。

网友J:
送人东游
朝代:唐代
作者:温庭筠
原文:
荒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
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何当重相见,尊酒慰离颜。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送人东游
朝代:唐代
作者:温庭筠

void 送人东游( )
{
    uint 朝代=唐代;
    uint 作者=温庭筠;
    while(原文)
    {
        if(荒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
        elif(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
        elif(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
        elif(何当重相见){尊酒慰离颜};
    }

网友M:
26楼编译不成功,少了一个反括号。

网友O:
估计不行,100度快达到半导体温度传感器的上限了。

网友O:
建议查一下电热热水壶使用的温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