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求助:400V直流,电压电流测量方案

楼主(2014-09-15):
请教直流电压电流测量方案:

一款直流可调电源,输出电压0-400V,电流0-500mA,用单片机测量输出端的电压和电流(高端测量方式),电压检测精度10mV,电流检测精度1mA。

目前用洞洞板尝试了一下:
电压测量,电阻分压到0-4V,直接AD后送给单片机;
电流测量,先电阻分压,再串检测电阻,然后用MAX4080高端电流检测芯片,输出给AD后,送给单片机。

电阻都用了0.1%的精密电阻,但测试的结果偏差非常大,请问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检测方案?

想用ACS712之类的隔离测量电流,但好像网上评价精度很差,没招了,请各位帮忙。

网友A:
400V量程,10mv精度,25ppm精度要求。0.1%的电阻,你觉得就够用了?多认识些电阻再说这些吧
  你现在的结果偏差有多大? 校正过吗?如何校正的?不要告诉我是用三位半或四位半的万用表测量校正的
    ADC是多少Bit?其本身的精度指标如何?直流信号输入是否稳定?你的MCU部分电源有哪些处理措施?

网友B:
这里有现成的检测模块,我这有检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V量程,10mv精度,25ppm精度要求。0.1%的电阻,你觉得就够用了?多认识些电阻再说这些吧
  你现在的结果 ...

呵呵,老兄说的对。偶刚接触测量方面的东东,很多东西考虑不周,可能本身不是方案的问题。也谈不上校正,只是搭出来后,用34401对比看了一下。目前用的16位AD,可检测分辨率6mV左右,10mV精度肯定达不到,准备用20位的试试看。MCU供电时外置的直流线性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老兄说的对。偶刚接触测量方面的东东,很多东西考虑不周,可能本身不是方案的问题。也谈不上校正, ...

25ppm是4W分之一,已经接近16Bit的极限了,肯定不行...,20Bit的不一定够用,找24Bit甚至更高的靠谱点。
  另外注意400V电压不算低了,分压电阻的耐压是否足够? 普通的电阻会有电压系数这个很不常见的东西出现,一不在意就超过指标了,可能需要软件做曲线校正什么的。如果做实验好说点,想做产品,就有太多平时根本就没听说过的问题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ppm是4W分之一,已经接近16Bit的极限了,肯定不行...,20Bit的不一定够用,找24Bit甚至更高的靠谱点。
...

呵呵,谢了。先做着看看,实在不行降低点精度,还没到做产品呢。

网友C(2014-10-26):
电流的分辨率不高,比较好实现。
电压要做到400V满量程,10mV的分辨率,算是要求较高的了,不知道精度和测量速度要求是多少?
这种方案对ADC的精度有些要求,如果对温漂有要求,外面的电阻也需要详细考量一下。
最好是找个现成的SOC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的分辨率不高,比较好实现。
电压要做到400V满量程,10mV的分辨率,算是要求较高的了,不知道精度和测 ...

SOC没有接触过,老兄有什么推荐?可以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