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秀出我的 Linear模拟设计方案】LT1791 - 模拟电子技术论坛-模拟技术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电子元器件]

【秀出我的 Linear模拟设计方案】LT1791

楼主(2014-09-15):
LT1791 是具故障保护功能的 60V RS485 收发器

设计的原理图

芯片就是有点贵,性能还是不错,很稳定。

LT1791 是面向 RS485 和 RS422 应用的半双工和全双工差分总线收发器,这些器件具有针对数据传输线路上过压故障的片内保护电路。接收器输入和驱动器输出引脚能够承受高达 ±60V (相对于地电位) 的电压故障,而不会损坏器件。故障有可能在收发器处于运行、停机或断电状态时发生。在由多达 128 个节点组成的网络上可支持 250kbaud 数据速率。驱动器输出端上的受控转换速率用于控制EMI辐射,并改善不当终接线路上的数据传输完整性。驱动器的规格要求其必须能够在采用廉价电缆 (具有低至 72Ω 的特征阻抗) 的情况下正常运作。LT1785A/LT1791A 器件具有“故障保险”接收器输入,旨在保证接收器输出对于短路、开路或待用数据线路为高电平状态。内置 ESD 保护电路免除了增设外部保护器件的需要。

产品特点 Features
  • 提供了至 ±60V 的过压线路故障保护
  • 引脚与 LTC485 和 LTC491 兼容
  • 高输入阻抗支持多达 128 个节点
  • 不会因 ESD 而发生损坏或闭锁现象
    IEC-1000-4-2 Level 4:±15kV 空气放电
    IEC-1000-4-2 Level 2:±4kV 接触放电
  • 用于 EMI 辐射控制的受控转换速率
  • 对于浮置、短路或待用输入,接收器输出保证为高电平状态
  • 当被关断或断电时,输出呈高阻抗状态
  • 驱动低成本、低阻抗电缆
  • 在所有的输出端上均提供了短路保护
  • 具热停机保护功能
  • 可在高达 125℃ 的温度条件下保证操作性能
应用
  • 工业控制数据网络
  • CAN 总线应用
  • HVAC 控制
典型应用图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