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18问题

楼主(2014-09-15):
刚整电路没多久,现在请教各位我这个AD9218连接有什么问题,一焊上芯片3.3V降低到2V多,取下芯片3.3V正常。焊上芯片电流大概147mA,使用稳压电源供电,电流3A。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不容易猜到。
建议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不容易猜到。
建议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原理图有问题吗?还需要哪些信息?我现在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有问题吗?还需要哪些信息?我现在找不到原因啊。

:L我也找不到。所以希望你提供更多信息啊,这样才有可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