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画原理图软件以及视频书籍?

楼主(2014-09-15):
本人从事软件行业2年,现在期望从事电子行业。虽说这个行业没有软件行业好,但是这是本人的爱好!本人只有软件基础,现在在自学数电和模电。期望神给我电子方面的建议!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书籍可以在T叔的书架找找,有很多:https://bbs.21ic.com/icview-151414-1-1.html
视频网上也有很多,可以根据你是用的软件来搜索

网友B:
电子电路CAD技术,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C:
真想干这行,把基础打牢点。光学习还不行,要多动手

网友D:
这样的书籍有很多额,论坛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电路CAD技术,你可以去看看

能不能给点提示?

网友E:
于博士之Cadence SPB 15.7 快速入门视频教程(共60集)

这个视频最好,以前看过一小点,长时间不接触硬件,也差不多忘光了

附上目录:
  1. Cadence SPB15.7 快速入门视频教程目录

  2. 第1讲 课程介绍,学习方法,了解CADENCE软件
  3. 第2讲 创建工程,创建元件库
  4. 第3讲 分裂元件的制作方法
  5. 1、homogeneous 和 heterogeneous 区别
  6. 2、创建homogeneous类型元件
  7. 3、创建heterogeneous类型元件
  8. 第4讲 正确使用heterogeneous类型的元件
  9. 1、可能出现的错误
  10. 2、出现错误的原因
  11. 3、正确的处理方法
  12. 第5讲 加入元件库,放置元件
  13. 1、如何在原理图中加入元件库
  14. 2、如何删除元件库
  15. 3、如何在元件库中搜索元件
  16. 4、放置元件
  17. 5、放置电源和地
  18. 第6讲 同一个页面内建立电气互连
  19. 1、放置wire,90度转角,任意转角
  20. 2、wire的连接方式
  21. 3、十字交叉wire加入连接点方法,删除连接点方法
  22. 4、放置net alias方法
  23. 5、没有任何电气连接管脚处理方法
  24. 6、建立电气连接的注意事项
  25. 第7讲 总线的使用方法
  26. 1、放置总线
  27. 2、放置任意转角的总线
  28. 3、总线命名规则
  29. 4、把信号连接到总线
  30. 5、重复放置与总线连接的信号线
  31. 6、总线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32. 7、在不同页面之间建立电气连接
  33. 第8讲 browse命令的使用技巧
  34. 1、浏览所有parts,使用技巧
  35. 2、浏览所有nets,使用技巧
  36. 3、浏览所有offpage connector,使用技巧
  37. 4、浏览所有DRC makers,使用技巧
  38. 第9讲 搜索操作使用技巧
  39. 1、搜索特定part
  40. 2、搜索特定net
  41. 3、搜索特定power
  42. 4、搜索特定flat nets
  43. 第10讲 元件的替换与更新
  44. 1、replace cache用法
  45. 2、update cache用法
  46. 3、replace cache与pdate cache区别
  47. 第11讲 对原理图中对象的基本操作
  48. 1、对象的选择
  49. 2、对象的移动
  50. 3、对象的旋转
  51. 4、对象的镜像翻转
  52. 5、对象的拷贝、粘贴、删除
  53. 第12讲
  54. 1、修改元件的VALUE及索引编号方法
  55. 2、属性值位置调整
  56. 3、放置文本
  57. 4、文本的移动、旋转、拷贝、粘贴、删除
  58. 5、编辑文字的大小、字体、颜色
  59. 6、放置图形
  60. 第13讲 如何添加footprint属性
  61. 1、在原理图中修改单个元件封装信息
  62. 2、在元件库中修改封装信息,更新到原理图
  63. 3、批量修改元件封装信息
  64. 两种方法:(1) 直接针对元件修改,(2)在property editor中选择元件修改
  65. 4 检查元件封装信息是否遗漏的快速方法
  66. 第14讲 生成网表
  67. 1、生成netlist前的准备工作
  68. 2、生成netlist方法
  69. 第15讲 后处理
  70. 1、生成元件清单
  71. 2、打印原理图

  72. 第16讲 高速电路设计流程,本教程使用的简化流程
  73. 第17讲 Allegro常用软件模块介绍,各个软件模块之间的关系
  74. 第18讲 Allegro PCB Editor 软件操作界面介绍
  75. 第19讲 allegro中两个重要的概念:class和subclass是什么。
  76. 第20讲
  77. 1. Allegro零件库封装制作的流程步骤。
  78. 2. 规则形状的smd焊盘制作方法。
  79. 3. 表贴元件封装制作方法。
  80. 4. 0805贴片电容的封装制作实例。
  81. 第21讲
  82. 1. BGA272封装制作 TI DSP6713
  83. 2. 如何设置引脚名称,如何修改引脚布局
  84. 第22讲 如何创建自定义形状焊盘
  85. 第23讲 SOIC类型封装制作
  86. 第24讲 PQFP类型封装制作,学习引脚的旋转方法
  87. 第25讲 包含通孔类引脚的零件制作,零件制作向导的使用
  88. 第26讲 包含非电气引脚的零件制作方法
  89. 第27讲 如何创建创建电路板
  90. 第28讲 设置层迭结构,创建电源层地层平面
  91. 第29讲 导入网表,栅格点设置,DRAWING OPTION设置
  92. 第30讲 手工摆放零件
  93. 第31讲 使用原理图进行交互式摆放
  94. 第32讲 按原理图页面进行摆放
  95. 第33讲 使用Allegro PCB Editor按room进行摆放
  96. 第34讲 使用OrCAD Capture CIS按room进行摆放
  97. 第35讲 快速布局,摆放过程中如何自动定位找到零件
  98. 第36讲 PCB布局基本知识简单介绍
  99. 第37讲 约束规则设置对话框简介,各部分关系
  100. 第38讲 约束规则设置方法
  101. 第39讲 线宽线距规则设置示例
  102. 第40讲 区域约束规则设置
  103. 第41讲
  104. 1. 设置器件模型,加载模型库,赋予器件模型
  105. 2. Constraint manager objects显示设置
  106. 3. 创建总线
  107. 第42讲 设置拓扑约束(方法1)
  108. 第43讲 设置拓扑约束(方法2)
  109. 第44讲 线长约束设置
  110. 第45讲 相对延迟设置
  111. 第46讲 差分规则设置
  112. 第47讲 布线准备
  113. 1. 布线准备:设置颜色
  114. 2. 布线准备:特殊方式显示电源网络的飞线
  115. 3. 布线准备:网络的高亮设置
  116. 4. 布线准备:DRC标记显示方式
  117. 5. 布线准备:布线栅格点设置
  118. 6. 布线准备:飞线显示的开关
  119. 7. 布线准备:用不同的颜色同时高亮不同的网络
  120. 第48讲 BGA零件的自动扇出
  121. 第49讲 手工布线、控制面板中内容解释
  122. 第50讲 走线
  123. 1. 走线:拉线
  124. 2. 走线:加过孔,换层
  125. 3. 走线:控制线宽
  126. 4. 走线:推挤、抱紧
  127. 5. 走线:抓焊盘
  128. 6. 走线:替换走线
  129. 7. 走线:自动完成
  130. 8. 走线:控制出线方向
  131. 第51讲 群组布线
  132. 第52讲 布线时信息显示
  133. 1. 布线时显示延迟以及相对延迟信息
  134. 2. 动态显示走线长度
  135. 第53讲 差分布线方法
  136. 1. 伴随走线
  137. 2. 单根走线模式
  138. 3. 添加过孔
  139. 4. 自动分离与靠拢
  140. 第54讲 两种高速布线形式
  141. 1. 含T形连接点的网络走线方法
  142. 2. 蛇形走线方法
  143. 3. 修线
  144. 第55讲 铺铜操作
  145. 1. 内电层铺铜
  146. 2. 外层铺铜
  147. 3. 编辑shape的边界
  148. 4. 指定网络
  149. 5. 手工void
  150. 6. 删除孤岛
  151. 7. 铺静态铜皮
  152. 8. 铜皮的合并
  153. 第56讲 电源层分割
  154. 第57讲 后处理:重新编号,back annotate,查看报告,数据库检查等杂散操作。
  155. 第58讲 丝印处理
  156. 第59讲 NC DRILL 相关操作
  157. 第60讲 制作光绘文件的方法步骤

网友F:
画图软件还是用ALTIUM designer,用户群比较大,参考书籍比较多,容易上手,有软件基础,可以先学习单片机原理,然后画个板子调试一下,用到模电和数电那部分再用目的性的学习,效率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