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如何修改充电器末期的恒压值?

楼主(2014-09-15):
各位师傅:请教一个问题:我手头有一台大型充电机,是给铅酸电池组充电的。该充电机的电流最大可到100A,恒压值是32V。我现在想修改这台充电机以对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组充电。
     锂离子电池组的满充电压是28V,现在希望在大型充电机的正极回路中加入一些装置,将充电末期的恒压值限定在28V。请教各位师傅,该如何设计方案啊?(备注:充电机是进口过来的,客户不允许对充电机内部电路进行修改,只能在外围增加设备。)

网友A:
愚见,降压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再做个电源 搞个单片机控制
模拟锂电充电三阶段

楼主:
(1)主体的思路应该是降压。(2)该充电机是大电流快速充电的。输出电流最大到100A,用单片机来采样反馈好像有点困难。(3)我在现场看到有人拿了一台改造的设备,串联在输出的正极回路中,可以将末期的恒压值限定在28.4V。客户之所以不愿意改造充电机内部电路的原因是:现场需要32V的恒压值以对部镍镉电池充电,也需要24.8V的恒压值以对锂电电池组充电。所以需要在原有的32V输出回路中增加设备创造28.4V的恒压值。
      期待各位师傅提供各类方案,指点一二。

楼主:
我问了别人的方案的结构,他说里面是用的几个大MOSFET,在末期的时候,MOSFET上面可以分压3.6V,这样锂电池组上的分压是28.4V。加起来正好是充电机末期的恒压输出32V。
   他没有让看里面的详细电路。他这个方案如何啊?

楼主:
现在大电流的快速充电机在工厂应用挺广泛的。期待各位师傅提供各类方案,指点一二。

网友C:
你还是在后面用3842增加一级BUCK吧,也不费事。想要简单的话,搞个稳压管串个电阻接三极管基极,集电极接32V,发射极就是28V输出电压了,这就成了线性稳压,压差越小发热越小

网友B:
想要简单的 自己搜 串联稳压 只不过100A 器件你自己得考虑 另外 得背好大个散热片最好加风扇

网友D:
这么大电流建议使用MOS管斩波加LC滤波,通过调节斩波脉冲占空比达到所需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1)主体的思路应该是降压。(2)该充电机是大电流快速充电的。输出电流最大到100A,用单片机来采样反馈好 ...

这样说来,还是内部改一下,加个切换开关,要32V的恒压值或28V的恒压值只要扳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说来,还是内部改一下,加个切换开关,要32V的恒压值或28V的恒压值只要扳下开关。 ...

客户之所以不愿意改造充电机内部电路的原因是:现场需要32V的恒压值以对部镍镉电池充电,也需要24.8V的恒压值以对锂电电池组充电。所以需要在原有的32V输出回路中增加设备创造28.4V的恒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电流建议使用MOS管斩波加LC滤波,通过调节斩波脉冲占空比达到所需电压。 ...

我问了别人的方案的结构,他说里面是用的几个大MOSFET,在末期的时候,MOSFET上面可以分压3.6V,这样锂电池组上的分压是28.4V。加起来正好是充电机末期的恒压输出32V。
   他没有让看里面的详细电路。
   能给出具体的电路原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问了别人的方案的结构,他说里面是用的几个大MOSFET,在末期的时候,MOSFET上面可以分压3.6V,这样锂电 ...

MOS上分压3.6V,那不还是线性稳压吗?你这里只有两个方案,复杂高效的是BUCK,简单低效的是线性稳压

网友F:
串联7个二极管,二极管正向电流大于10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上分压3.6V,那不还是线性稳压吗?你这里只有两个方案,复杂高效的是BUCK,简单低效的是线性稳压 ...

应该是线性稳压的方案。这样成本比较低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线性稳压的方案。这样成本比较低点。

不建议做线性稳压,用BUCK最好,如果你真要用线性稳压,那也不要用MOS管,用三极管更好,32-28=4V,4V乘以100A等于400W,满载情况下,光这一个线性稳压就要浪费400W的功率,你的散热片能承受的了吗?但是我真不愿意看到你用线性稳压,用BUCK多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