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一下IAR环境下KE02单片机的加密方法

楼主(2014-09-15):
请教一下IAR环境下KE02单片机的加密方法,具体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31844-1-1.html
把flash configuration field中的secure字节给改成secure就可以了。

网友B:
IAR把那几个位的修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需要特殊操作才能真正修改那几位值。
版主提到的帖子里就有怎么解保护。

楼主:
没看明白具体的密码是设置在哪里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具体的密码是设置在哪里的呀?

你是想要把芯片调试口锁上还是想要干嘛?
锁调试口就在0x40C -0x40F处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具体的密码是设置在哪里的呀?

根据你KE02芯片的参考手册“18.4.2 Flash Security Register (FTMRH_FSEC)”描述,若SEC为非10就能secure了。
而这个只读寄存器在芯片复位过程中会自动从flash security byte的flash security byte装载。

网友C:
IAR编译环境为了防止客户误操作这些位导致芯片被secure,所以需要特定操作才可以真正修改这些位的值。
请参考 【经验分享】IAR编译环境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里的方法操作
如此修改就能secure你的KE02芯片了:#define CONFIG_4        (pointer*)0xfffcffff